[播放] 修复一台爱华磁带机 TX486,不单皮带老化,磁头排线还隐裂。

楼主(2021-10-25):
收了两台磁带机,一台SONY的GX654,这个很简单的换皮带修复,结构也很集成,做工很好。
打理第二台爱华时,遇到了点麻烦。
换皮带得解焊磁头排线,然后才能打开第一层电路板,看到传动机构。
清理完胶化的皮带,换上新的。结果正转时左耳声音很小,反转声音则正常,估计时磁头坏了,放大镜观察,发现排线有点裂开,刮开露出铜箔,一坨锡连上解决问题。
不过这台机器齿轮润滑油干了,走带无力,还经常停走,等有机会上点润滑油再试试。

网友A:
用什么润滑油?会对塑料部件腐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润滑油?会对塑料部件腐蚀吗?

有塑料用的润滑脂,某宝有卖,不过我也没用过

网友B:
手上也有两台爱华的,应该也是皮带松了。感觉买个皮带,邮费还贵,划不来。 磁带也只有以前剩下的几个了。

网友C:
皮带买多大的?购买链接?

网友D:
aiwa的super bass是哪个芯片实现的?

网友E:
松下超薄才烦人呢,惰轮卡盖天生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两台爱华的,应该也是皮带松了。感觉买个皮带,邮费还贵,划不来。 磁带也只有以前剩下的几个了。 ...

国产皮带,30根混装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买多大的?购买链接?

实测100左右,网上查的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iwa的super bass是哪个芯片实现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应该时第一层板上的其中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下超薄才烦人呢,惰轮卡盖天生缺陷

有人用易拉罐自制,寿命应该提升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用易拉罐自制,寿命应该提升不少

能人!有图片吗?

网友:
手上几台磁带机,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用易拉罐自制,寿命应该提升不少

能详细介绍吗?

网友(2022-06-27):
皮带比较难买。

网友:
这种机子有颤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