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佬看一下这个升压电路什么问题呗

楼主(2021-10-25):
这个升压电路,在通电后测量二极管负极(通ic5脚)电压是4.8,等于没升压,但是用万用表测一下ic4脚(0.15v),再回去测二极管负极(通ic5脚)就有30v的电压,然后一直降到4.8v,这个电路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附ic资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手机主板,有亮度PWM控制的,升压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在你的25针显示屏接口,接口接触不到也会导致不送出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手机主板,有亮度PWM控制的,升压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在你的25针显示屏接口,接口接触不到也会导 ...

谢谢,这是个平板的主板,意思没有接收到pwm型号,所以不升压是吧

楼主:
最后检测应该是高压击毁了CPU,没有开机成,然后板子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