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你永远可以相信慧荣新固件——赛蒂曼克SM3281+QLC U盘恢复

楼主(2021-10-25):
之前用的版本Star_SM3281series_T0214,量产赛蒂曼克的128G K39,3281BB+N28A的组合,读取90多,写入波浪性,会掉0,有时候还会炸文件管理器(未响应)而且设置ECC,怎么都跑不回117G的容量了,站内搜索了下,有个林中老哥发的,但是他撤掉了,我都放弃了来着
想着站内再搜一下吧,看到了个8月份老哥的Star_SM3281series_U0428,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875-1-1.html
默认是高速低格,跑了4个小时,出来了熟悉的120000MB的容量,跑ATTO,卧槽130写150读,笑了笑,直接拉文件,50M,波动,但不会掉0了,这是个好消息

自己设置了下,开CACHE,USB接口设置为USB3.2,然后选项关闭SDR MODE(不知道这玩意是啥意思,我猜的是关闭SLC缓存,然而没卵用,QLC用在固态主控上是不会出现0未响应的但不知道为啥用在U盘上就会这样)

所以说,你永远可以相信慧荣的新固件,芯邦一芯什么的,有时候还不如用老固件,新固件只会越来越坑

讲真ATTO的速度我一开始以为是掉盘跑固态上面去了,但是后来发现没有
有谁可以试试量产3271AD,信息里面有,我手上的3271AD+闪迪TLC用的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94,速度非常不错且稳定,就不随便折腾了

楼主:
顺带一提HWTEST写入20M很假
可以直接观察数据波动
不会停,最慢会达到2MB/S,大概几秒后,飙回100多M

啥时候U盘主控能把直写QLC做到50M, TLC MLC都可以洗洗睡了

网友A:
不是速度的问题,是掉速的问题,64G以下用U盘,64G以上用2242+小硬盘盒,不做它想。QLC的掉速无法忍受。

网友B:
关闭SDR也就是使用DDR的意思,说到DDR你一定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SDR也就是使用DDR的意思,说到DDR你一定懂了

那镁光玩意也没用噶,而且没记错慧荣不是开cache开DDR的吗?这个SDR好像还是81限定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速度的问题,是掉速的问题,64G以下用U盘,64G以上用2242+小硬盘盒,不做它想。QLC的掉速无法忍受。 ...

只要稳定写其实也没啥问题,QLC的读速很猛也很稳
QLC旧固件的弊端在于,经常会未响应,而且会卡很久
TLC固件不对也会这样
只要QLC写入能稳定10,不会未响应,缓存飙到100,那对U盘来说就足够了,U盘QLC风评被害完全是因为会掉0未响应,一芯芯邦基本不可能解决QLC未响应这个问题,慧荣现在缓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镁光玩意也没用噶,而且没记错慧荣不是开cache开DDR的吗?这个SDR好像还是81限定的设置 ...

慧荣正片工具不都有个force ddr嘛,功能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稳定写其实也没啥问题,QLC的读速很猛也很稳
QLC旧固件的弊端在于,经常会未响应,而且会卡很久
TLC ...

对于你这个观点,我也玩过U版固件+3281+N28/N18的搭配,只能说是,QLC始终是烂泥扶不上壁,等冷数据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稳定写其实也没啥问题,QLC的读速很猛也很稳
QLC旧固件的弊端在于,经常会未响应,而且会卡很久
TLC ...

放个一两周就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慧荣正片工具不都有个force ddr嘛,功能类似

黑片工具也有个cache program啊

楼主:
跑完HWTEST了,十分不错,而且这玩意还有4K,够了够了

楼主:
补充一下,最好尽量不要存放大文件,小文件视频类的还好,几十G的压缩包还是会卡未响应
比之前好的就是,未响应取消也不用等太久,也不会炸文件管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片工具也有个cache program啊

cache跟ddr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