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改矿灯为手提灯

楼主(2021-10-25):
      好多年前入手的矿灯,实际上到手就没用过,最近搬家又翻出来了,由于这矿灯静态放电比较大,充满电过一阵子就没电了,今天无聊就拆了想改改,于是拆了原电路板,改为常见的充电保护板,原来的充电口特殊的也改为5.5的。没啥文化,还是上图吧。

首图是借坛友的,动手的时候开始没想到发帖。

这是反面

这白色的是开关

钻了一个孔,以便安装5.5插座

灯头里面的样子

半圆的是板子拆

这是常见的,大家都熟悉

把硅胶线拉进来

套管剪个合适的长度

拨线

焊接起来

准备上套套

上好套套的样子

接上电池

改装好的样子

反面来一张

充电口

竖起来拍一张

有两档亮度,亮档还行

低档就老化的有点厉害了。

细心的坛友一定会发现没有提手的,只是今天已晚,改天再做吧。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我也准备把我的应急灯改为LED的呢,就是1年也用不了1次。

网友A:
也只能为DIY的乐趣了,有点成就感了。现在灯的价格比自己改造便宜而且还美观。

网友B:
一字螺丝压线,熟悉的配方,只是灯珠改成了LED,电瓶也不是原来那种了,小时候一件当时称为卫生衣的被电瓶的硫酸烂了一个洞

网友C:
也有好几个,被忽悠买了。现在还在闲置

网友:
现在的都是led的了吧,以前老式矿灯是加稀硫酸的

网友D:
当时也跟风买了两个,一个功能正常,另一个电池鼓包。刚开始还根据网上找的图片做了个原配款另类充电器,然后就扔到角落吃灰了。相较于老款铅酸电瓶+白炽灯泡矿灯,这货当时也算是引领时尚的东西了,毕竟用上了锂电池+LED,而且做工用料还算比较扎实的。不过随着科技进步,现在确实有点鸡肋了,也曾想废物利用,不过实在为它找不到什么用武之地了。

网友E:
铅酸电瓶的矿灯,一年用不了几次,都是长期不充电坏了,有时间把我的也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只能为DIY的乐趣了,有点成就感了。现在灯的价格比自己改造便宜而且还美观。 ...

已经到手几年了,再买也是浪费,吃饱了撑着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好几个,被忽悠买了。现在还在闲置

都是手贱惹的祸,看到都想买,买来基本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也跟风买了两个,一个功能正常,另一个电池鼓包。刚开始还根据网上找的图片做了个原配款另类充电器,然 ...

入手几年就放了几年,现在即使改了也用不怎么到,吃饱饭没事干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电瓶的矿灯,一年用不了几次,都是长期不充电坏了,有时间把我的也改一下 ...

改了也基本用不到,无聊可以玩一下。

网友:
好奇而已,还是不错的,有两档,功率不大可以玩持久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字螺丝压线,熟悉的配方,只是灯珠改成了LED,电瓶也不是原来那种了,小时候一件当时称为卫生衣的被电瓶 ...

小时候电瓶桩用木夹子夹了充电,后来用木夹子夹蚊帐,蚊账烂了

网友:
我也是当时也跟风买了两个
电池鼓包
入手几年就放了几年
现在即使改了也用不怎么到,吃饱饭没事干的结果。

网友:
改了好多灯,就是没机会用

网友:
这个灯时间长,防水,搞个头盔,钓鱼好用

网友F:
我买的电池鼓包,自己焊了二块手机电池上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灯感觉不是很亮,不知道是因为买的LED老化了还是就这个样子,反正不是很亮,总的来说缺点比优点多。

网友:
低档会投射出正六角形光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电池鼓包,自己焊了二块手机电池上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灯感觉不是很亮,不知道是因为买的LED ...

最大的缺点是自放电大,亮度低是LED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