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在手、何惧黑暗:骇客HK07强光手电试用

楼主(2021-10-25):
多眼手电以多发光核心元件、大口径灯头为设计基础,在一只手电有限的体积内,将发光功率显著提高,从而具有超亮的照明能力和大范围的布光效果,成为泛光手电最主要的结构,这也是筒友口中的“大杀器”。

就喜欢夜里这种开阔、明亮、清晰的视野,单手掌握的光明是黑夜里的信心、是户外活动的保障、是手电爱好者的追求。

这只手电不但能发强光,还能给手机充电。主流的TYPE-C接口,只要连上手机,就能开启快充协议,助你快速补充电量,在户外时刻与外界保持联络。

这就是手电圈里素以小体积、大光通、高性价比而闻名的HaikeLite骇客,最新推出的7灯珠、3电池、23000流明光通量的强光户外手电——HK07。

单手掌控的舒适感受
手电就是拿在手上用的,既要有更高的亮度,也需要舒适的握持感受。HK07的体积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三锂筒身直径约为46mm,在手里的握感刚刚好;灯头直径稍大约为60mm,形成较平稳地过渡,可以用虎口抵住,筒身全长146mm,握在手里不大也不小。

作为一款侧按开关手电,灯颈开关的位置也比较适合握满筒身后用拇指操作。HK07空桶重量486克,带三节18650动力电池的重量约为630克左右,使用起来比较扎实趁手,平时携带也不会觉得太重。

HK07整体采用了6063标号的铝合金材料,重量轻、耐腐蚀能力强、散热性能好、机械强度大,这是做手电最合适的金属材料,外部边边角角都做了打磨,基本没有刮手的感觉。

筒身采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处理,进一步提高防刮、耐磨、抗腐蚀能力。筒身采用小方块的防滑纹,可以保证良好的防滑手感,同时具有一定的通风散热能力,就是外观上有些中庸。

Logo和型号标志以及质量认证标识都在尾部,底部边缘有凸台,能够形成稳定的倒立放置方式,配合口径合适的柔光罩、交通锥等配件,可以作为多用途照明使用。

尾部边缘凸台的一侧有双手绳孔,可以搭配标配的手绳,避免使用中无意掉落损坏,同时也不会影响手电倒立配合柔光罩作为营地灯使用。

为了保证7颗灯珠的安全,HK07在灯头采用了厚度达到4mm、高度约为12.5mm的强壮不锈钢压环,并且有凹凸的层次,以保证玻璃部位的强度更大。

多灯珠就会带来大功率、高热量,HK07在灯颈处设计有大面积的多道散热鳍,增大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从而更快地将灯头内部的热量散发出去,避免灯珠过热而加速光衰。

HK07采用灯头拧下的方式更换电池,灯头内部是大面积的导电铜环,端面导电的方式,可以实现稍拧松灯头即物理断电,避免手电在背包里误开启高亮度过热而引发危险。

筒身内部是三颗电池的安装槽,HK07使用尖头18650动力电池(放电能力大于20安培),负极是粗镀银弹簧导电,减小接触电阻。三颗电池并联放电,在使用时要注意三颗电池的一致性,以发挥手电最大的效能。

灯火通明的黑夜良伴
HK07使用7颗CREE XHP50.2灯珠,这是5050规格封装的大核心灯珠,6500K色温的正白光,采用6+1的对称方式排列,浅灯杯配合多眼,这是实现泛光照明的标准配置。

七颗灯珠安装位置一致,强迫症也没啥可说的。在较近的距离,灯珠通过反光杯就能够投射出满满七小碗黄水,从光路设计的角度,也体现出泛光手电的特点。

七眼铝合金光面光杯,中间大、外圈小,光面光杯能够减少漫反射,具有一定的聚光效果,从而保证更远一些的照明距离。

灯头采用钢化光学玻璃镜片,并镀有增透膜,弱光环境下看,呈淡蓝紫色,增透膜能够减少光线损失,让更多光线发散出去,进一步提高照明亮度。

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讲,照射面积大、亮度均匀的照明,眼睛看起来会更舒适,HK07使用了恒流调光电路,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和电路的啸叫,人眼长时间使用这种光观察周围的事物,不易产生疲劳。

从对墙光斑来看,HK07的主副光斑亮度都比较均匀,主副光斑之间没有明显的明暗交界,这也是泛光手电的主要特点,副光斑亮度从中间向四周逐渐过渡,在边缘处有一圈较低色温的边缘,逐渐融入环境亮度。

大泛光的HK07在夜空也有清晰的光柱,中心主光柱汇聚效果比较好,出筒较远仍然能够看清界限;副光柱开射角度约为100°左右,并且呈抛物线状向中心收拢,带来大范围的光照效果。

23000lm的最大光通量,简直就是黑夜的克星,黑暗无处藏身,眼前只有光明。

日常情况使用,HK07可以作为随身照明,大泛光带来大视野的照明,随手调整至一个合适的亮度,不但有较好的近距离使用效果,也有较远的照明射程,晚上在山里取出手电照个亮,保证脚下安全,也不会太费电。

利用HK07的大泛光照明效果,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大范围扫射,得到一片光明,非常适合作为户外搜救使用。

虽然HK07属于泛光手电,由于具备高达23000流明的巨大光通量,中心光强估计能够轻松达到两三万,也有500米的照射距离,就喜欢这种通透、明亮、开阔的照明效果。

简单清晰的操作逻辑
HK07筒身中上部灯颈的位置有一个铣出的平台,上面是侧按开关,Haikelite几乎全部都采用侧按开关,开关直径约1.2mm,表面是半透明的胶帽,提高操作使用时的手感,开关不锈钢压环与灯头压环保持一致的金属原色,保证了整体的协调。

开关正中还集成一颗红蓝双色电量指示灯,开启照明后就会亮起,提示使用者当前电量情况。蓝色常亮表示电量充足;蓝灯闪烁表示电压小于3.2V;当红灯开始闪烁的时候,表示电压小于3V,需要尽快充电;低于2.8V时,电路自动切断,避免电池过放损坏。

HK07摒弃了复杂的andril操作逻辑,而是使用了非常亲民的简化版。具备无极调光和档位调光两种模式,通过快速三击开关实现两种模式间的切换。手电断电并重新上电后,将恢复默认的无极调光模式。

无极调光模式下,手电处于关闭状态,按住开关进行无极调光上升亮度,到顶后闪烁一下提示,然后反向;任何时候,松开开关后,再按住开关,将改变调光方向降低亮度。无极调光的设定,方便随时按照使用者的需求而快速改变亮度。

档位调光模式下,HK07一共有四个常亮档位,单击开关,手电开启记忆档位;按住开关,亮度按照:节能200lm—低亮1500lm—中亮3000lm—高亮6000lm的顺序切换。极亮23000lm不在档位循环、不会记忆,这也保证了使用的安全性。

无论在哪种模式下,开启照明后双击开关,即能快速进入23000lm的极亮档位,方便在需要的时候快速达到最亮的输出,发挥最大的能量。单击开关,返回之前的亮度。

进入极亮状态后,再次双击开关,HK07就能进入爆闪模式,23000lm的爆闪,坏人绝对会非常酸爽。

为了避免误开高亮而引发过热危险,HK07还设计了按键锁定功能,关机状态长按开关4秒左右,主灯快闪一下,手电进入锁定状态;如需解锁只需再次长按开关4秒,主灯再次快闪一下即解锁。

快速散热的稳定续航
按照惯例,还是要对HK07的实际性能做客观测试,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80厘米,同时在灯头和筒身中部连接热电偶测温,看看的续航、降档、散热能力。

使用自有动力电池做测试,性能数据供参考。HK07的五个常亮档位照度分布如下图所示,总体来讲比较均匀,极亮和高亮之间的照度落差幅度较大,这是为了在需要时能够发挥出灯珠的设计最大性能,让使用者获得更高的亮度。

极亮档位23000lm能够持续大约1分钟,然后开始快速降档,降档持续时间大约为15秒钟,此后能够一直维持高于中亮档位的亮度,大约3200lm左右保持水平恒流输出。照度线完全呈水平状态,恒定的亮度输出对于使用者来说非常友好。

7颗灯珠满功率运行发热确实牛,一体铝合金筒身散热效果也比较好,手电灯头表面和筒身的温升趋势如下图所示,在室温25.2℃的无风环境下,降档后20秒灯头表面温度达到最高64℃,要避免手接触烫伤。

续航大约20分钟时,灯头表面温度高达65.6℃、筒身温度约为61℃,在户外通风条件良好的环境下,温度应该能够控制在55℃左右。温度高,说明手电内部的热量散了出来,但是还是要避免长时间使用大功率档位。

由于使用的是自有的旧电池,性能可能有衰减。HK70在续航中后期,均能双击开启极亮以保证使用者的亮度需求。约50分钟左右,手电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52分自动关机,静置片刻后可再次开启照明,但不能持久。

千山万水随时整装待发
HK07灯颈开关位置的对侧,同样铣出一个平面,这里设置的是充电接口。主流的TYPE-C,支持双向电流、支持大功率、插头不用区分正反,实用性、功能性都不错。

充电口表面有厚实的橡胶盖密封,灯头螺纹处也有粗大的橡胶密封圈,筒子装配精度较高,使HK07具备IPX7的防水能力。放在小溪里冲泡,完全没有问题,也能经得起户外各种恶劣天气条件使用。

充电电路性能不错,只要使用带有高电压快充功能的充电头,即能自动开启9V高电压,并且保持接近18瓦的大功率快速充电,这样算下来,3节3000mAh的电池能量大约为33Wh,也就2.5个小时左右即能充满。

Haikelite骇客HK07作为大光通手电的搅局者,23000流明的光通量,小巧的身材,只有不到500块钱的价格,亮价比简直高到没朋友,再加上充电宝功能,可以说是户外活动的绝佳装备。

光明在手,何惧黑暗?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能否窥窥内部的一些细节

网友:
说实话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户外最后我还是带上几块钱的换了电池的头灯,太重了,还要占用1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