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坛友们,s2材质的内六角扳手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1-10-25):
请教坛友们,s2材质的内六角扳手硬度能达到多少?最近买了一把2.5的s2材质的内六角,一个螺丝才下来长柄弯了,真是无语。

网友:
 图?螺丝在那里?

网友A:
S2这个材质硬度大概在60左右,但比较脆,用力过猛容易发生脆断,常见的螺丝刀崩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这个材质硬度大概在60左右,但比较脆,用力过猛容易发生脆断,常见的螺丝刀崩口。 ...

谢谢,这个能弯,看来是假货

网友:
s2确实比较脆,我有个U型的改锥头就被我弄崩掉了。

网友B:
S2热处理后硬度在洛氏硬度HRC60(±3)

网友C:
好的内六角和差的真的差别很大,有一次我拆电动车前减震,差的那个都磨成圆棍了螺丝也没拆下来,都打算放弃的时候,翻出来一根生了锈的老货,敲敲打打把螺丝拆下,内六角本身完好无损

网友:
内六角扳手是不是只头部做热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内六角和差的真的差别很大,有一次我拆电动车前减震,差的那个都磨成圆棍了螺丝也没拆下来,都打算放弃 ...

现在的产品出来不知道还做不做质检
感觉什么产品都有不靠谱的
出厂后实在正规商店卖不出去,还能上拼多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能弯,看来是假货

并不是假,扳手弯是正常的,一般松手恢复,但是4以内的可能会不恢复。

网友E:
你试试弯回去,这才是难题,我有个淘宝买的,到手就弯了,然后发现很难弯回去,其实不影响使用,硬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弯回去,这才是难题,我有个淘宝买的,到手就弯了,然后发现很难弯回去,其实不影响使用,硬度也可以 ...

我有套上匠的短内六角,还是CRV的,好像是优惠购买的,到手发现4MM的折弯处接近但没到直角,长杆那弯了一点补足整体弯90°,有点难看然后收纳插不到底,想折一下,结果根本折不动

网友:
正常做热处理不会高于60HRC。一般会低于 高了很脆没韧性。。。S2 有些可能不是S2。 比如用6150 50BV30之类 但是热处理高端处理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硬度和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假,扳手弯是正常的,一般松手恢复,但是4以内的可能会不恢复。
...

这可是s2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弯回去,这才是难题,我有个淘宝买的,到手就弯了,然后发现很难弯回去,其实不影响使用,硬度也可以 ...

这是用弯的,不是本来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2热处理后硬度在洛氏硬度HRC60(±3)

s2材质的应该只会断,不会弯

网友F:
六角扳手只能买百利 或者罗宾汉 便宜的选史丹利 都是CRV或者S2材质
百利的不会断 而且硬度高
罗宾汉的硬度最高
史丹利比99%国产的都好 关键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六角扳手只能买百利 或者罗宾汉 便宜的选史丹利 都是CRV或者S2材质
百利的不会断 而且硬度高
罗宾汉的硬 ...

就是其中的一个牌子的s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其中的一个牌子的s2的

史丹利的吧,,,,,,,,,,,这个是4的六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