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腾达FH456 V6.0

楼主(2021-10-25):
朋友家的,光猫破解开了路由,这个就扔了,螃蟹+1M+8M,性能很差,平均下载速度只有4-5M/s,破解光猫直接连接后下载11M左右,也许是有5Gwifi加成吧,移动网烂是烂,但光猫用料还是很足的,联通送的都是垃圾,要不就是单频,要不就是没wifi,然而,还不给你开桥接……

虽然不知道打码有什么卵用,还是跟大佬学着打码了……

网友A:
光猫我一般带路由功能都挺垃圾的,还不如桥接,然后功能多一点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我一般带路由功能都挺垃圾的,还不如桥接,然后功能多一点的路由器

有不垃圾的,少,目前我觉得能用的只有H1s-2和贝尔之前我发帖那个

网友:
联通我们这都没有WiFi。默认桥接

网友:
导光柱NB

网友:
貌似两根假天线

网友:
有没有用先不说,起码看起来要想刺猬

网友B:
光猫怎么破解啊?家里光猫有wifi,偏偏被限制得再加一个路由器。能发挥自带wifi的作用也算为节能减排做贡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怎么破解啊?家里光猫有wifi,偏偏被限制得再加一个路由器。能发挥自带wifi的作用也算为节能减排做贡献 ...

百度搜一下你的光猫型号,有惊喜, 但光猫的wifi不一定好用,有的很垃圾,慢、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一下你的光猫型号,有惊喜, 但光猫的wifi不一定好用,有的很垃圾,慢、掉线 ...

谢谢!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