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改个一体机电脑摄像头

楼主(2021-10-25):
上次的一体机,拆了个摄像头出来。

刚好这次要用,其实家里好多摄像头,上次还特意买了一个蓝色妖姬的。。。。。。。

但是,你们知道,东西要用的时候,永远找不到。。。。

翻出这个摄像头板子。

四线,败一根数据线。

直接焊接。

掉了烟灰。。。。。

打孔固定支架

固定在一块亚克力上。

还算不错。螺丝多。

能用就可以了。。。。。。也是一次性的

网友A:
手机上的摄像头像素非常好,不知道能不能搞到电脑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的摄像头像素非常好,不知道能不能搞到电脑上用?

驱动,或者用OTG

网友B:
30w像素的把卡掉帧  我之前在tfc-pad-3上装了一个800w像素的摄像头效果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w像素的把卡掉帧  我之前在tfc-pad-3上装了一个800w像素的摄像头效果超好

怎么装的

网友:
找我以前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