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大神,2TB U盘分区后无法识别

楼主(2021-10-25):
大神们,我这个U盘,我拿到计算机磁盘管理下进行删除卷,然后重新分区,刚分了一个50000MB的出来,再分第二个42222MB的时候,突然显示U盘无法识别,然后怎么也读不到了。
用芯片查看器查询到是一芯的FC1178BC,下载了量产工具,都没有识别到。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

网友:
优盘上的2TB和USB3.0都是假的,可以直接扔了,也可以下载FC1178量产工具来修复,但是不要存重要文件容易丢失。

网友:
扩容盘,量产变成32,良心点是64

网友:
直接售后依虚假商品退货吧
垃圾扩容盘

网友:
退货 或者找下1179的量产软件 这体积做不到2T的 黑胶U盘超过256G都不要信 99.999999%扩容盘

网友:
2TB 给个赞。紫薯布丁

网友:
慢慢试量产工具 还是不要KUORONG坑小白了

网友:
1000000%是扩容盘

网友:
估计容量16GB:lol::lol:

网友:
这种盘体和usb接口一般宽的,还有盘体特别短的。都是tf改装的,扩容。前几天一个网友20块包邮买的这种盘,16G U盘,不能做启动盘,我远程检测了一下芯片精灵报告是128M。

网友:
2TB的优盘第一次见,厉害了

楼主:
经过最新的一芯量产工具读出来了,容量是32GB,但是量产失败,错误码10,放弃了

网友:
看到这种外观的U盘 不可能是2T容量 2G还差不多。要么是花大价钱买,要么是贪小便宜,总之坑定了

网友:
铁定是扩容盘

网友:
2TB是商品名称,不是容量

网友:
2T的U盘?活了这么久第一次见...

网友(2021-12-02):
2t的u盘,看得我就想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