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只有18650一半长度的电池叫啥尼?

楼主(2021-10-25):
曾经见过有这种电池。一时忘记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有18500的,是这种吗?

网友:
18325是不是呢呢

网友:
18330电池,有的手电专用;确实也有18500电池

网友A:
18350是不是

网友:
16340  稍微细点点

网友:
你是要这种吧 激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350是不是

应该是这种

网友B:
183250,最后的0是表示圆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3250,最后的0是表示圆形

以前我一直以为那个0表示的是65.“0”mm:tongue: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3250,最后的0是表示圆形

没有最后的0
17335,16340都是常见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