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 趴趴狗 N291 WIFI,开机重置时间(更换主板电池)维修

楼主(2021-10-25):
写在前:注册多年,遇到数码类产品,经常能通过搜索引擎在数码之家找到答案。感谢各位聚聚!

产品品牌:PAPAGO!  趴趴狗
产品型号:N291 WIFI
购买时间:2018-12
遇到问题:断电后重启,需要重新设置时间
最终是否解决:是
解决问题花费:8.71元
官方维修价:30元,可寄修
本次维修使用工具:电烙铁|助焊剂|十字螺丝刀|维修电池|撬片|连接线|电工胶带
维修时长:10分钟

遇到产品问题示意

本行车记录仪通电可自动开机,开机就需要重置时间。用过老式可更换电池手机的人应该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保存时间的电池不行了。
找到官方售后,告知可以更换电池,收费30。个人觉得有官方售后必然是好,但是这么个小东西30有点不值当。不过确定了是电池问题

开始搜索该问题,找到电池型号

等待几天到货,开始维修。

本次使用的工具

外壳4颗螺丝

开拆位置,建议从底部开始

一共8个卡扣,底部2个、顶部两个、左右各1个

左侧卡扣位置

开盖子,主板由四角4颗螺丝固定

分离前盖,看见主板电池。屏幕与主板的链接排线卡扣处有胶水固定,所以就没再分离

前盖、主板分离,麦克风、WIFI天线防呆插头链接主板

然后发现电池买错了

数码之家的注册会员,办法总比困难多,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线,垃圾数据线凑合,线真的很细

电工胶带凑合下

胶棒帮忙固定,掉了也无所谓,内部空间很大。放个大点的电池也没问题

本次使用的工具,完事合体没拍,太简单了

总结:该产品使用近3年来还算稳定,产品做工和口碑也还不错。个人给行车仪的定位应该是,日常要忽略存在,用到时必须稳定。出现这种需要重置时间的问题,还是有点尴尬,很容易忽略掉。产品的整体维修难度很低,官方售后维修的定价略高,明显没有服务客户的态度。

感谢数码之家!!

网友A:
我觉得不如在供应那买F68联咏96660加IMX291运动相机,或者凌阳SPCA6350M加OV4689方案。

网友B:
电池双脚都接延长线不大好。如果没固定好震动脱落外壳碰到电路。。。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用充电的2032点焊或者普通的2032:lol:

网友:
同款记录仪,用了2年多,目前电池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如在供应那买F68联咏96660加IMX291运动相机,或者凌阳SPCA6350M加OV4689方案。 ...

专业了,不太懂,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双脚都接延长线不大好。如果没固定好震动脱落外壳碰到电路。。。

电池端贴了胶布,应该能凑合段时间

网友:
同款机器,8月出现开机花屏问题,网上找了一个固件刷了就好了。

网友:
同款记录仪路过,做工马虎里面晃荡,拆开加固了一次,但是成像质量还不错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如在供应那买F68联咏96660加IMX291运动相机,或者凌阳SPCA6350M加OV4689方案。 ...

最近也想买个记录仪,想要效果好点的,没事当记录仪,或者有时候拿下来可以拍个小视频啥的。有链接嘛?有个海思3556方案的2K不知道如何?

网友:
官方维修价也不贵啊,这线拉着总感觉不舒服

网友:
掰成外八   可以不用线

网友:
把电池翻过来,拜一下引脚焊上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