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模拟电路可调电源

楼主(2021-10-25):
   之前买了一套可调电源套件,最近才完成,4位电压电流表加了一大堆购物车,天天领红包抵购减一点钱,刚开始电流有点偏差,后来想了一下表头供电黑线与电流黑线没在一起,电位不一样,把供电黑线和电流检测黑线连一起接电源板的输出地,不是大电容供电地就准确了,有1a电流电压都没有变化

网友A:
调压范围?如果用开关电源模块简单点效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压范围?如果用开关电源模块简单点效率也高

0-23v,电流0-3A,开关电源模块也有一大堆,开关电源模块的纹波比较大,就是想搞个模拟的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压范围?如果用开关电源模块简单点效率也高

如果是追求效率的话,他就不会使用工频变压器了,又大又重还占空间。

网友B:
环牛,这个高级,比一股脑的上开关电源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23v,电流0-3A,开关电源模块也有一大堆,开关电源模块的纹波比较大,就是想搞个模拟的玩下 ...

60-70W,模拟电源皮实不易坏,低波纹,可以带小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牛,这个高级,比一股脑的上开关电源好用多了

环牛,但可能是铝线的

楼主:
是铝线,几年前买的便宜货玩功放,不用就发霉了,环牛想要多少电压随便绕线圈

网友C:
这电路看上去与曾经流传较广的一款0-30V/2mA-3A线性可调电源板非常相似啊(只是元件布局有所不同),当时也准备购买套件自装的,看到很多坛友反映性能很不可靠(同时觉得3A电流也有些偏小)就放弃了该方案,配合手头的大个头工频变压器临时用三个LM317简单并联扩流,也凑合着用到现在了。一直想升级为功能较为完善的线性可调电源,因有黑武士用着就始终懒得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看上去与曾经流传较广的一款0-30V/2mA-3A线性可调电源板非常相似啊(只是元件布局有所不同),当时也 ...

不错,就是这款板套件现在13块左右

楼主:
调压调流电源板套件,12-13元包邮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压调流电源板套件,12-13元包邮便宜

就是这款,一模一样。因你横向安装的,我开始以为是不同版本的PCB呢。
麻烦坛友过段时间后回来反馈一下使用情况,好用的话我也去买一套。这板子我曾关注过很长时间,就是觉得身板有点单薄,担心满功率使用时可靠性不行,特别是现在次品元件泛滥,性能参数根本不能达标,弄不好电源板自毁不说,伤及电子设备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款,一模一样。因你横向安装的,我开始以为是不同版本的PCB呢。
麻烦坛友过段时间后回来反馈 ...

试机时2a负载左右,5408整流二极管烫手,后面想换个10A的整流管懒得搞了,改天有空一边测试电流一边拿红外测温仪测温度玩下

网友:
这款性能算是比较差的,不过好买,便宜,一般用用也可以,只能到24v,超过不安全

网友(2021-12-23):
这款非常垃圾的,可能是卖家配的零件质量有问题】反正我的不好用!

网友:
这款开关电源不可以,产生不了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