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EN 东芝0DFK 开卡后ecc和重映射暴涨

楼主(2021-10-26):
固件这几个都试了,一样的效果,要么是格式化的时候出错,要么是跑圈过不去,ecc上涨。

创见MSATA 4贴TH58TFT0DFKBA8J,颗粒pcie企业级好盘拆的一手,当时显示还有97寿命。贴2246en后smart 05 C4 C6嗷嗷涨,跑过rdt也通过了,试过参数26降频到16也不行。想起来之前有个4贴15131放了一年竟然炸了俩ce,东芝19配2246问题这么多么

网友:
ODFK这个颗粒涨ECC很正常吧 哪怕是马维尔的9188主控都涨 出现无法格式化的情况

网友:
很多人都说过这个问题,涨很正常

网友A:
:lol:15nm的MLC,,这玩意因为制程原因,,上2246实际上已经不合适了,BCH纠错干不动了,,要想不出错就得上支持LPDC的主控,,不过能上的也只有3111和2258XT,,实际表现并不怎么样。

PS3110倒是性能更好,但是,,那玩意,,鬼知道是不是也涨ECC,或者SMART是压根不显示

网友B:
你是每天用,经常用吗?还是有时断电时间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nm的MLC,,这玩意因为制程原因,,上2246实际上已经不合适了,BCH纠错干不动了,,要想不出错就得 ...

不至于,手上的0DDL同样是15nm,用很长时间了,最多涨涨ECC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每天用,经常用吗?还是有时断电时间较长?

还没用,开完之后跑个圈在写入的时候刷新下就眼看着ecc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nm的MLC,,这玩意因为制程原因,,上2246实际上已经不合适了,BCH纠错干不动了,,要想不出错就得 ...

没救了呗= =

网友:
ECC拉到10(降容试试?)不行还得3111或者3110?

网友:
同款板,我4贴0DDL,挂机比较多,写入读取不多,从去年冬天用到今年入夏,掉盘了。能用着的时候一个是发热很厉害,能上70度,二个是C3涨很高。后来拆出来闲置一阵,某天外接上去又认了。最近想要点里面数据,结果彻底不行了。

楼主:
最新消息,拆了之后903清空,每片大概原厂坏块300左右,老化120度烤10分钟,数据校验没出错。再贴到2246上重新开卡,现象依旧,没救了……

网友(2022-10-14):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拆了之后903清空,每片大概原厂坏块300左右,老化120度烤10分钟,数据校验没出错。再贴到2246上 ...

那些企业盘都是清过零的。写入量,健康度随便改。你看到健康度97%,实际上早就已经报废了。

网友:
这上面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啊,0DFK 19nm的东西,怎么都在说15nm的问题。明明涨的是C4(重映射计数),说的都是涨C3 ECC的事情...................看不懂,莫名其妙。另外,这个info没有HDTune看得明白,16进制显示不够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