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55寸彩电不开机炸保险管维修(LeTV L554UCMN)

楼主(2021-10-26):
接修邻居家的55寸乐视LED电视,说是某天看着看着突然一声“嘭”响,电视机就黑了,上门拆机

万用表检测保险丝已烧了,逐个检测了桥堆,二三极管等,未发现有异常,换了个焊接型的保险丝(为了试故障点)再通电看,当然也是烧的,此时就看到某处冒火了

就是这个100pF/1KV的高压瓷片电容炸了,先更换同规格的电容,颜色请忽略

单板上电,输出有电压了,16V,奇怪的是,明明板上标的20.5V,难道实际设计电路改了电压?还是输出电压有问题??

管它三七二十一,电源板装机,开机屏幕也亮了,测试电压仍为16V,未拍测电压的图

断电,装上后壳,挂墙,开机,终于看到了“美女”,真想亲一口!

看看CCTV6,效果挺好的,LED电视还是不错的。超薄!!

网友:
这种故障指针表分分钟测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美女看多了,火气大,所以pong的一声,牺牲了?

网友:
这个电视带外置音箱?

网友A:
保险烧了没找到原因再盲目更换保险这可是维修大忌,容易扩大故障范围。就算没找到也是应该在保险处串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了没找到原因再盲目更换保险这可是维修大忌,容易扩大故障范围。就算没找到也是应该在保险处串灯泡。 ...

是的,保险烧了,换后一般也不能再通电,后级肯定有短路或大电流的情况,刚开始没有仔细去看电容有裂开微短路了,后来我是看最开始的照片发现的

网友(2022-01-20):
谢谢楼主分享。
不过正如6楼所说的,保险烧了没找到原因再盲目更换保险这可是维修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