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串保护板带不动电机 要怎么改才行

楼主(2021-10-26):
买的保护板带不动电机怎么弄啊   并联2个取样电阻还是不行       要怎么改才行

网友A:
直驱,不过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驱,不过保护板

可行,最好改成独立充,加个小的电压表及时注意电压就行了

网友:
除了更改取样值外,可能还需要加mos扩流。

网友:
主要原因是这种保护板不是电动工具专用的,没有延时保护功能,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需要保护板具有启动延时保护功能。要想减低电机启动电流,可以采取串联一个功率型热敏电阻的办法,只要阻值和允许最大电流选合适就行,热敏电阻热态的电阻很小,对电机的工况影响不大,详见以下表格。我曾用NTC-1.3D13解决过此类问题。(继续并联采样电阻虽然也能解决问题,但采样电阻太小会影响保护板的保护功能)
1311332[/attachimg

网友B:
把R005短接就可以了,电流检测一直为0。
如果还想要这个保护板的过压保护,低电压保护的话
就把过流电阻给短接了。
或者换一个电动工具专用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R005短接就可以了,电流检测一直为0。
如果还想要这个保护板的过压保护,低电压保护的话
就把过流电阻给 ...

电动工具专用保护板两串的不好找,三串的遍地都是。

网友C:
貌似图这个8.4v2串保护板我拿来改的8.4v吸尘器一直启动正常呢!按道理吸尘器启动瞬间电流还是大,但确是又能启动并工作正常,我是配的这种吸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图这个8.4v2串保护板我拿来改的8.4v吸尘器一直启动正常呢!按道理吸尘器启动瞬间电流还是大,但确是又 ...

你的吸尘器的那根电线又细又长,电池与电机间相当于串联了一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限制了电机的启动电流,所以能顺利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吸尘器的那根电线又细又长,电池与电机间相当于串联了一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限制了电机的启动电流, ...

不是,我是把有线改的无线,没有要那根你说的长长的细细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是把有线改的无线,没有要那根你说的长长的细细的线

那就是电机或保护板不一样的原因了,估计多半是保护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图这个8.4v2串保护板我拿来改的8.4v吸尘器一直启动正常呢!按道理吸尘器启动瞬间电流还是大,但确是又 ...

你那电机功率小   启动电流小吧   应该是这样才能启动    你那保护板估计比我的电流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电机功率小   启动电流小吧   应该是这样才能启动    你那保护板估计比我的电流更小 ...

启动电流记得好像是7安左右,这个保护板回顾商家宣传是8A工作电流,16安限流保护,记得当时以为不行,心想如果不行我就把那个6脚芯片换成支持2.5v放点截止的,结果能正常工作,就一直用了

网友:
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机

网友:
保护板带继电器方案可以试试,放电不过板,过继电器,保护板控制继电器就行。

因为大功率保护板比较贵,所以流行保护板带继电器方案,当然,大电流普通继电器就不行了,那玩意扛不住上百A,得大电流的直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