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虚标12V 3A美甲紫光烤灯电源

楼主(2021-10-26):
家里败家娘们用的12V 3A美甲紫光烤灯电源,输出线质量太差外皮断了拆开看看
外观

插头铁的

标签

输出线外皮断开处

上刑具

电源正面能省的都省了EMI焊盘空着

主板背面没元件

保险电阻

高压整流桥

高压滤波电容400V 15uF

电源管理IC被打磨了什么鬼

817光耦

变压器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太辣鸡了吧,就这几个元件

网友A:
这类大八脚电源芯片,如果没有扩流开关管,输出12V达到2A一大关,3A基本没有可能。

网友B:
虽然简陋了一点,但应有的还是有,上负载见真章

网友C:
还是欧版插头,找个显示屏功放盒替换了

网友D:
lz家这是开美甲店吗

网友E:
看整流肖特基二极管,5100一般有2A,3100的话撑死1.5A

网友F:
输出电流虚标,1A多应该有.

网友G:
这电源不算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大八脚电源芯片,如果没有扩流开关管,输出12V达到2A一大关,3A基本没有可能。 ...

估计也就1.5A吧虚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简陋了一点,但应有的还是有,上负载见真章

EMI和安规就省了NTC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欧版插头,找个显示屏功放盒替换了

搞个欧版插头显得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家这是开美甲店吗

不是开美甲店的,只是败家娘们自己在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整流肖特基二极管,5100一般有2A,3100的话撑死1.5A

没细看肖特基二极管型号估计撑死1.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电流虚标,1A多应该有.

估计也就1.5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源不算太差

和山寨比稍微好点就是虚标严重

网友:
看变压器大小,2A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