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尼桑车机CQ-JN04K0AD,AUX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1-10-26):
尼桑车机NISSAN
part    No:28185 4CG0B
Model No:CQ-JN04K0AD
Serial No:617235

哪位师傅有电路图,尾线定义也行。
AUX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网友:
黑色插座那里是不是?

网友A:
应该是这几个针脚,先挑出接地(负极)脚,其余的用信号挨个试就行了

网友B:
2信们在来过在对好然人来心! https://m.tb.cn/h.ffOQ5Rn?sm=bd2155  日产14款天籁原车CD机AUX线 奇骏CD机AUX线16款新轩逸 蓝鸟aux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信们在来过在对好然人来心! https://m.tb.cn/h.ffOQ5Rn?sm=bd2155  日产14款天籁原车CD机AUX线 奇骏CD机A ...

厉害,万能宝啊。

网友:
跟我车上的一样,这机器也就听个收音机。

楼主(2022-01-1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几个针脚,先挑出接地(负极)脚,其余的用信号挨个试就行了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