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教下 家装 暗盒固定 用快粘粉还是水泥砂浆比较好

楼主(2021-10-26):
貌似用1比2的水泥砂浆更结实?  我看以前的房子都是用水泥砂浆的

网友:
我用云石胶(少用点固化剂)让他慢干(10-20分钟那种)

网友:
我们这里的工人用石膏粉

网友A:
快就石膏,慢就水泥砂浆,不过水泥砂浆要小心开裂,结实当然水泥砂浆

网友:
传统用的是水泥砂浆。用石膏,快是快,一旦周围环境潮湿了,就像南方的梅雨季节,那就等着哭吧。

网友:
地上有什么就用什么怼满了都结实

网友:
后加的用发泡剂,速度快也牢固,保用10年,没有装修就用水泥砂浆,原位置更换就用结构胶!

网友B:
发泡剂好,又快又结实。

网友:
讲究点的一般都是水电工做好,自己用水泥砂浆填满固定好,因为如果叫泥水师傅弄,有可能线盒位置就歪了或者有高低。线槽一般是泥水师傅粉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就石膏,慢就水泥砂浆,不过水泥砂浆要小心开裂,结实当然水泥砂浆

怕开裂多加点沙子?

网友C:
你要不是全屋装修全换的话,维修一两个的话根本不用埋底盒,我认为没啥不妥的,直接上插座开关

网友:
之前自己维修用的石膏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是全屋装修全换的话,维修一两个的话根本不用埋底盒,我认为没啥不妥的,直接上插座开关 ...

就是全屋子装修   昨天试了下 用水泥砂浆埋了一个暗盒 今天白天去看看强度 用的 3比6比2的比例混合的 就是  水泥 沙子 和水的比例  看看结实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泡剂好,又快又结实。

你多用几次插座 估计能把暗盒拽出来吧

网友D:
必须是水泥,开孔要先浇水,用高标号水泥,其他材料除非暗盒是敲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水泥,开孔要先浇水,用高标号水泥,其他材料除非暗盒是敲进去的 ...

的确给墙面浇水了  不过 用的 PSA 32.5R的水泥 我看一般家装好像都用这个规格的多   按照1比2 水泥 沙子 的比例混合的 貌似是挺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