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逆变一体机

楼主(2021-10-26):
汽车在车库里放了2星期没开,再进去时一点反应也没有打不着火,电量耗的干干净净,拿出了给前几年买的开关电源式12V电瓶充电器,第二天去车库时发现指示灯以经充满,但还是打不着火,以为没夹好,又重新开始充。就这样一个星期来来回回也没充上电。想起老家很早以前有一个大铁盒子样子的充电器拿来试试,家里墙角杂物里翻出了,应该是20多年前东西,一直没用过,夹上开始充,充到下午车果然打着火,之后擦了擦拆开看看是什么内部结构,容易掉的线头补了一点胶。掉的东西固定了一下。

为什么专门买的汽车摩托车开关电源形式的电瓶充电器不能给这个汽车充电,夹上去显示充电正常,过一段时间来看充电器显示充满。但是电瓶没电。
这个一大片的三级管连着2级管是干什么用的。
能不能改成数码管电压电流表头。

网友:
好东西,就是电路有点乱

网友:
楼主可以再开一帖翻新帖了

网友:
放置二周就打不着火,最好更换个新电瓶。以旧换新,55AH的电瓶一般品牌也就300元左右。

网友A:
这个感觉电路比较简单,逆变也就这么几个元件。

网友:
看出看代感了。

网友B:
这种充电器一般空载电压要17伏左右,充电没有保护,冲到了15伏仍然会继续充电,直到你拔插头为止,所以早期的充电器都要求充电14小时后要断开充电器,否则就会冲干电池,一般判断有没有充满都是听电池里有没有冒泡声音,有就是满了。但对于现在的胶体或者伐控电池就有点不适用了,里面没有过多的液体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电路比较简单,逆变也就这么几个元件。

我以为那一堆大三级管是逆变电路,小电路板是充电电压电流控制器,想改成数码管式的电流电压显示,看到这么乱的线,我也不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一般空载电压要17伏左右,充电没有保护,冲到了15伏仍然会继续充电,直到你拔插头为止,所以早期 ...

夹了一个表,测了一下输出电压,调压档1是12.5V.调到最小是8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器一般空载电压要17伏左右,充电没有保护,冲到了15伏仍然会继续充电,直到你拔插头为止,所以早期 ...

可以参考电瓶车电池充电器的设计电压来推算。例如:60V的电瓶转灯电压为73V左右,那对于12V电瓶,充至14.6V就到了转灯电压了。此时可以切断交流电。当然最好再稍停几分钟,当电压降到13.2V左右时再按此电压进行浮充2小时左右。当然,电瓶车电瓶的功率小,充电电流也较小。对于洗车电瓶,转灯电压可以高0.5V左右。但浮充电压不能高这么多,因为,此时充电电流小了,内阻上的压降也小了很多。可以提高0.1V左右。具体应该根据电瓶的实际情况来确实。有条件的可以用电瓶内阻测量仪测一相,没条件的可以用两个万用表同时测一下空载及刚充电时的电压、电流来估算一下。另外,对于旧电瓶,要特别注意发热情况。发烫了要立即停止充电,否则会充鼓。

网友:
锈迹斑斑的,果然是库存老货

网友:
充电调压就是选抽头。二极管电流不够,竟然直接并联,没看到均流电阻。逆变部分应该还是三极管。空间很大,现在可以改造一下。

网友:
工频逆变效率太低,体积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夹了一个表,测了一下输出电压,调压档1是12.5V.调到最小是8V多

这个电压是要乘1.4的,需要用真有效值表或者加了电容再测量,实际电压远不止8V的。
看电路这个调压也仅仅是调节了初级线圈来实现次级的电压电流调节,小板仅仅是逆变时产生周期信号,不参与电流调节,就一个三极管双稳态震荡电路,可能是9013震荡和8050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要乘1.4的,需要用真有效值表或者加了电容再测量,实际电压远不止8V的。
看电路这个调压也仅仅 ...

本来拆了想改数码管电流电压表头,看到里边这么乱的线也不敢动了,特意买的汽车摩托开关型电源充电器不能给这个新买的车充电,但给我的另一个面包车电瓶充电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当年一直口水…到现在也没有拥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