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磷酸铁锂电池放电容量测试

楼主(2021-10-26):
国轩33140铁锂电芯,充满电3.65 设置放电截止电压2.5V 4A放电
容量13.6 卖家说是15ah
规格说明书上写工作电压2.0-3.65V
准备测试到截止2V看看榨干容量到底是多少

电池规格说明书

网友A:
同事一组3并此电池,漏液了,这货就是储能电池,1C倍率,充满后会回落到3.3,我两组,其中一组就这货,单串的,满把压降8-10V,和另一组铁锂(大单体,充满3.5),并联,导致高压组向低压组放电,郁闷,只能单独使用。。。

网友B:
电流小点就足容了。

网友C:
电池后期的压降速率很大,你放到2.5和2.0得出的放电容量相差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后期的压降速率很大,你放到2.5和2.0得出的放电容量相差不大的。

对 按放电曲线是这样 后面没多少电量了

网友:
一般5HR放电比较准确,铅酸的话需要20HR,非超低内阻动力电池1HR很难足容。
铁锂3V以下剩余容量不足10%,所以放电到2.6基本就没有了,再放如果无法及时补充就会损坏电池,如果是软包你就会发现放到2.4伏时就开始松皮了,及时充电还能恢复,放了时间一长就再也恢复不了,而且容量也会有所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小点就足容了。

按电池规格说明书0.33C放电 容量稍微大一些
我现在用0.3C不到的电流放电 等等看测试结果了
我感觉容量也就是不到14AH了 卖家夸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事一组3并此电池,漏液了,这货就是储能电池,1C倍率,充满后会回落到3.3,我两组,其中一组就这货,单串 ...

满把压降8-10V,多大电压的电池?多大电流的控制器?这也太离谱了

我48V的三元锂满把150A,压降0.3V。虽然我的电池有些变态,属于超级容量的动力电池,你这个压降也是太离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满把压降8-10V,多大电压的电池?多大电流的控制器?这也太离谱了

我48V的三元锂满把150A,压降0.3V。虽 ...

24串,72V,标配车,别怀疑,这电池单并的话,就这熊样,所以我说这货就1C的倍率,起步满把8-10V压降,速度稳定后至少5V压降,,,,,同事3并,起步2-3V压降,用了大半年,居然爆了一个。。。。

网友E:
你买的是19块那堆货还是25块那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4串,72V,标配车,别怀疑,这电池单并的话,就这熊样,所以我说这货就1C的倍率,起步满把8-10V压降,速 ...

标配车一般30A左右起步电流,这货也实在太熊了,单串压降都能干到0.4V,一个就顶我整组了

你的车起步电流不大啊,我的车速度稳定后看不到压降的,就起步加速那段有压降。

气温零下的情况我就不问了,铁锂在零下基本就是半废,次点的接近全废状态。

我的车到零下比夏天差很多,起步压降能到0.8V,匀速压降还有0.2V,那会看着电压表直接降压啊。
我这压降1V都不到,你那个直接降10V能吓死我。

要不你也学学我,直接来个160Ah动力型电池组,同样的不用镍片,电芯之间直接用32平方的紫铜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配车一般30A左右起步电流,这货也实在太熊了,单串压降都能干到0.4V,一个就顶我整组了

你的 ...

现在电车基本不骑,改骑油车了,以前整的电池,

网友:
宁德时代比这货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是19块那堆货还是25块那堆?

19的一节

论堆是哪里的货?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19的一节

论堆是哪里的货?发个链接看看?

不是论坛的。这批货据说25的是备用电池,循环没几次,19的则是退役电池里拆出来的。

网友:
我买了4个做了12V电池组给我爸浇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论坛的。这批货据说25的是备用电池,循环没几次,19的则是退役电池里拆出来的。 ...

嗯 99%都是拆车 好东西太贵 不划算 也不好分辨
我买这个放电截止到2.5V 13.6AH

网友(2021-12-10):
用了一个多月 感觉怎么样呢。也没看见有教程。我也买了33140 准备组装

网友:
我也买了3节国轩的,15A那款大的,串起来给风动船用无压力,就是当初算错了,应该买4节的买了3节。。。
没装保护板,因为电调带保护板。说白了就是这里面的电我用电调放放不干净。。。。。哭了。

网友:
原来是15AH,15A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