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摇窗机

楼主(2021-10-26):
前左门子玻璃升的时候比较费劲,去店里检查人家说是摇窗机坏了,要四百多块,没舍得,自己网上下单一个,顺带买了安装服务。旧的就拿回来拆了看下。
油乎乎的很脏。实在太脏,生怕弄身上油,有几张照片拍糊了。

左右两个镶嵌了金属箍的孔是固定玻璃的,通过一根细钢丝绳牵引上下移动实现玻璃升降

通过三个十字螺栓固定电机部分与玻璃升降支架,螺栓拧的很紧,电扳手拆的时候让我给拧花了

拆下电机部分后的样子,通过一个方形传动杆旋转白色绞盘

这是电机部分上面的方形传动杆

背面金属罩盖,周围有四个固定位置,一字螺丝刀撬开就可以把罩盖撬下来

罩盖背面

罩盖底下就是转动部分,中心传动杆上有个卡簧,上面这个是金属圆盘,中孔是方形的,与传动杆紧密结合

与螺杆的结合部分是塑料的,看起来磨损的比较严重了,关键是很脏。。。。

取下传动部分,底下是固定在底壳上的传动杆,可以旋转

拆掉传动盘后就可以取下电机了,带一根挺长的轴,金属螺杆

电机型号,没查到参数

罩盖没固定螺丝,是通过外壳的螺栓固定在转动部分上面的
挺大个的转子

线径比较粗,看起来直径有1mm多

螺杆

这个是与线束连接的插头,6针的,两侧是电源

两侧的红黑线连接电机,拆的时候不方便,让我给剪断了,六根线都是硅胶线

信号线头上有个小线路板,这是背面

小线路板正面,拆的时候左上角那个二极管蹭掉了

两个三脚器件是霍尔,通过检测螺杆转速实现对防夹的检测?搞不懂

拆了也没啥用处,擦擦干净拍完照然后扔掉。
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A:
塑料盘最容易掉牙,我的就是掉牙了,换新的,150大洋

网友B:
玻璃升降机 我的也坏了,钢丝断了。只换了支架 电机和控制器没换。要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升降机 我的也坏了,钢丝断了。只换了支架 电机和控制器没换。要太贵。 ...

我这个只能换总成,没有单独的配件可以换。

网友C:
齿轮是尼龙的吗?用久了容易老化,建议还是换总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盘最容易掉牙,我的就是掉牙了,换新的,150大洋

金属小齿轮成本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是尼龙的吗?用久了容易老化,建议还是换总成吧

塑料基本上是尼龙了

网友:
我的也不灵光了

网友:
这玩意黄油多太脏了,都是换总成,因为钢丝线也不会绕,老车基本都会坏一两个窗

网友:
这个塑料齿轮没有磨损,这个是涡轮蜗杆的原理,就是中间有点弧形,配合蜗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盘最容易掉牙,我的就是掉牙了,换新的,150大洋

换个齿轮,好像叫马其步齿轮,之前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