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修个Aruba ap205,poe供电坏

楼主(2021-10-26):
海鲜市场闲逛时看到个卖家说POE供电坏的Aruba ap205,说用12V供电好的,就POE供电不行,40包邮解君愁,买回来瞅瞅,到手即拆,和手上115对比了下,好小,整整比115小了一圈,
拆开后插上POE发现供电芯片PD70101发热严重,没多想直接上马爸爸家花22元买了个,最近芯片涨价的厉害,和卖家扯了半天才发货,回来换上发现还是一样发热的厉害,才发现没这么简单,于是仔细的排查了下,最终发现有个电容击穿短路了,红圈标的位置,手头上没有,就把两个小并在上面,上电搞定收工

看网上说发热巨大,内存有点偏小,只有128M,运行后只剩40M,想着别的型号都是通用的同个固件,于是把内存换成三星512M的,刷机看看能不能识别大点,结果发现不行,固件只能识别128M,有没有大佬教下能不能让修改固件让它识别大点的内存,
发热量确实巨大,115和205同时开着,同样的环境,半天后115基本没什么发热,205基本不能摸,烫手,锅炉名不虚传,真不是盖的,真怕夏天这么热给烧了

网友(2022-09-09):
没必要,205内存够用的,325有256内存和512内存两种硬件版本,256内存的刷不了os8系统,还有点折腾的价值

网友:
恭喜修复,一般是最后才怀疑芯片,先吹下来测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