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拆一个疑似汽车GPS定位器的东西找不到资料

楼主(2021-10-26):
应该是一个带电池长待机的类似汽车GPS定位器的东西,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可能是低电保护了,用的是Micro USB插口,试了下充电插口很松充不进电,应该是插口有问题了,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换个Micro USB座子,可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按照型号HF318上网找了一下也没找到任何相关的资料,如果真的是汽车GPS定位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哪个厂家什么平台的?见多识广的网友有认识的吗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拆开看方案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方案就清楚了。

找了一下没看到怎么螺钉缝隙之类的,只是有点怀疑可能是要揭开那层红色的东西,也许底下有玄机。

网友B:
定位的GPS。应该能插卡联网的。红面的小窗有感应头,防拆下的。有一个类似的,充不进电,发现是因为充电的Micro USB头短了,插得不够深。用刀切除Micro USB头的塑料,延长Micro USB金属头,解决问题,不过充满电也没啥用,最终拆了电池。貌似要平台,还有拆下也就废了。从一圈红色处拆开,卡扣和胶粘的。无损比较难。

网友:
确定是定位器,这个东西厂家太多,使用的软件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的GPS。应该能插卡联网的。红面的小窗有感应头,防拆下的。有一个类似的,充不进电,发现是因为充电的M ...

我是在旧货市场5块钱收的,看到成色还好就收了,5块钱拿回来拆着玩也值了,如果能修好充电并且知道什么平台,也许还能利用起来。

网友:
没有什么用途,况且也不知道平台,连最大的平台谷米都乱搞了,说好的终身平台强制给你停机,续费100一年,,,,,

网友:
定位这种东西失去平台真的就是废品,现在的平台需要续费并且还只能使用它的物联卡,平台充值和卡续费统统只能在它的app上去充。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我也拆了一个

网友:
没用 这个玩意不是大平台的全是废品

网友:
一拆便知啊,赶紧的

网友(2024-10-26):
红色脚垫四个角有螺丝,拆开了里面有个5500mah的电池组,我也想问是连接哪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