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手电筒,芯片被打磨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26):
这种小手电的太阳能板功率太小,基本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总体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那个电量显示,有太阳能就会闪动~之前电池容量太小,只有800多毫安,换了一颗容量稍大的电池好多了。现在是线充电电流太小,只有10几毫安,想改大点,不然充满一节18650要六七个小时,我也是醉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并联4056充电板,自带调光芯片像单片机,即使找到相同型号,没程序也用不了。

网友A:
这么小的太阳能板功率小,充满一节18650要六七个小时,应该还是满意了。

网友:
拼多多9元9包邮货色,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这货怎么改成二档的

网友:
达文西的手电,有光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太阳能板功率小,充满一节18650要六七个小时,应该还是满意了。

我说的是用数据线充~

网友B:
达文西的发明终于上市了!

网友:
加4056充电模块

网友C:
猜都不用猜这种全是单片机,控制哪个mos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都不用猜这种全是单片机,控制哪个mos导通的。

好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文西的发明终于上市了!

销量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