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丰田车机 USB 尾线接口定义

楼主(2021-10-26):
丰田车机 USB 尾线接口定义

网友:
既然上帖了,发个完全版的,电源喇叭什么的,都集合进来方便查阅

楼主:
丰田车机 信号输入,蓝牙

楼主:
电源,扬声器尾插

网友:
能否上一张车机的背面实物图?

网友:
是不是所有丰田车机的后插接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
大师,我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
第一图,多了几个小插口

网友:
不知道怎么打开,谢谢

网友(2024-03-05):
这个插口有待仔细琢磨

网友:
丰田车机这么多规格,是那一款哟

网友:
丰田车机型号不少吧,分享请标注下型号或系列,要不然还是有很多不对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