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A8K64D4, 带有DMA的单片机,有谁用过?

楼主(2021-10-26):
带有DMA,对我来说挺新鲜的,看他文档说明---ADC可设置成自动转换和自动算出平均值,这似乎很实用的。而且有8K的大容量RAM,各种数组随便用。
还带有LCM彩屏接口。
有谁用过?
我已经买了3片,正画板,准备试用什么情况。

网友A:
貌似是新品 这个DMA单次传输量太小了 最大256字节 且只支持XRAM段  价格还是不错的 另外又是老毛病 数据手册不可复制 细节介绍模糊

网友B:
什么封装的?好焊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封装的?好焊接么?

LQFP48和64,我买的是48,焊接不是问题

网友:
51上用这个真是鸡肋

网友:
这个8K就不要说大容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新品 这个DMA单次传输量太小了 最大256字节 且只支持XRAM段  价格还是不错的 另外又是老毛病 数据手 ...

PDF Password Remover可以解除复制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新品 这个DMA单次传输量太小了 最大256字节 且只支持XRAM段  价格还是不错的 另外又是老毛病 数据手 ...

代码是可以在下载软件中复制的。

网友:
现在看到STC完全提不起兴趣

网友:
STC8位机玩DMA意义不大并且已现在STC的价格,不如用stm32G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