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flower Rich 4槽18650充电器过充

楼主(2021-10-26):
我有个Sunflower Rich 4槽充电器,第三槽恒压时有4.280左右,对电池有影响吗,对充电有影响吗,且这一槽的电池取出时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要比其他槽取出的电池低0.04-0.05V,哪位大师能指点

楼主:
图2蓝线的原件是9L0502,     红线的是8205A

网友:
不要在线测量电压!要充满电以后马上取下来测。

网友A:
我怀疑你的表被叠加感应电了,或者说你的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的表被叠加感应电了,或者说你的表有问题了

我说的就第三槽恒压充电时电压有点偏高,且充电器的电池显示电压比万用表测得高0.04-0.05V,其他槽都是正常的,所以可以排除表的问题

网友:
没什么的,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