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海德信20w led灯拆解,电容爆了

楼主(2021-10-26):
用料还不错,可惜一次性报废了~

艾华德电容不能说差吧,一次性就报废了

网友:
动手换一个啊

网友:
一次就报废,估计不是电容的问题,可能其他地方坏导致爆的

网友A:
这灯实际有2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实际有20W?

实际么测量,估计还行

网友:
这特么是厂家故意这样设计的,电容怕热还把他焊接到散热铝板上,使用寿命精准施策不坏怎么卖嘿嘿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温度太高了,电解扛不住就暴了

这种塑包铝的灯泡,基本上没有散热途径,热量闷在灯泡里面出不来,用手摸灯泡外面,感觉热量不算太高,但灯泡内部,其实就很热了;
自己维修的话,可以用带引脚的电解电容,脚留长一些,焊在电路板上面,电解电容悬空,这样电解的热量就会小很多;

我之前出过一些铝散热器的灯泡,有些买家就反映灯泡表面太热了,点一个小时,灯泡表面烫手,孰不知,这个是热量散出来了,比塑造包铝结构的灯泡,要好很多了.

就跟人一样,明骚的人,要好很多,闷骚的人,出事的机率大

网友:
貌似换一个还可以用。

网友:
体积那么小肯定很烫吧,

楼主(2023-08-25):
引用 网友B:

必须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