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改造小米小白网络摄像头~三天两头掉线~真心不咋地

楼主(2021-10-26):
99京东买的小米小白,刚到一年就开始掉线,连不上,调整网络,换电源都无济于事,两三天就掉线一次,需要断电重启。
学着修路由器德三斧子试试吧。

看着很简约

异形螺丝

跟上一版相比改动很大

小喇叭

上散热片

话说这货温度还真不低

换电源后,稳妥使用,没掉过线近期

网友A:
这种机器基本都是散热有问题

网友:
萤石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基本都是散热有问题

第一年没事,过保完蛋

网友:
  摄像头 发热一般比较大 因为一直工作  ……

网友B:
楼主是散热片很多吗? SPI flash都给加上了,这个不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散热片很多吗? SPI flash都给加上了,这个不热啊

这个估计挨着芯片,真心的热,闪存也没辙

网友C:
小米的摄像头是真不行,跟萤石差太远

网友:
我家里全是小米的,因为一个APP就能搞定,不想折腾其他的了

网友:
小米摄像头比水星之流好些。水星才是真正通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摄像头是真不行,跟萤石差太远

萤石的要贵很多吧

网友:
这个才99,萤石比他贵多了

网友:
这个是电源不稳定还是太热导致掉线?

网友D:
没太看懂,前面说换电源不行,后面说“换电源后,稳妥使用,没掉过线近期”。
到底是电源不稳定?--换电源
还是太热导致掉线?--改善散热

网友E:
请教一下。。粘散热片用哪一种硅胶。。还是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太看懂,前面说换电源不行,后面说“换电源后,稳妥使用,没掉过线近期”。
到底是电源不稳定?--换电源
...

改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粘散热片用哪一种硅胶。。还是胶水。??

我一直用 哥俩好

网友:
704硅胶就好了嘞

网友D:
不用导热硅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导热硅脂么?

哥俩好就行,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