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奥图码osf858st投影仪突然白屏故障求助

楼主(2021-10-26):
这台奥图码osf858st,开机一段时间突然会变暗,暗白色,没有图像,但有声音,只显示几个白点。
我清理了风扇,换了dmd后面导热垫,正常了一两天后又出现这个故障。感觉温度一升高就这样。
冷机开机能坚持一个小时左右,出现故障重启之后又5到10分钟又会失去图像暗白屏。
我自己三板斧用尽了,求问各位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
以前有台同型号的也有这个问题,跟卖家换了一台,感觉是这个机子通病,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
知道原因或碰到过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或者DMD转接板老化

网友A:
我是EH415e,和你这个一个模具。没出现你说的问题。我判断是不是某个风扇失效了,过热保护?这个机器很耐操,一般不烧DMD芯片。其实也很简单,把机器拆下来,找个电风扇,对着进风口吹,看看能不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EH415e,和你这个一个模具。没出现你说的问题。我判断是不是某个风扇失效了,过热保护?这个机器很耐操 ...

对,是差不多的机型,风扇应该没失效,每个都转着,我试过风扇有故障会报警temp灯会亮的。现在太奇怪了,刚开始我也觉得风扇问题,我每个都清理了,开机都看过转的好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差不多的机型,风扇应该没失效,每个都转着,我试过风扇有故障会报警temp灯会亮的。现在太奇怪了, ...

灯泡多少小时了?原装的还是国产灯泡?灯泡拆下来,拍几张照片看看。主要看灯芯,灯芯有没有白点失透,膨胀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灯泡多少小时了?原装的还是国产灯泡?灯泡拆下来,拍几张照片看看。主要看灯芯,灯芯有没有白点失透,膨 ...

捎带手帮忙看看,这个投影机是什么色轮啊?几种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多少小时了?原装的还是国产灯泡?灯泡拆下来,拍几张照片看看。主要看灯芯,灯芯有没有白点失透,膨 ...

灯泡有一个欧司朗的用了1500小时,还有个国产的,时间没记,刚才试了两个都会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捎带手帮忙看看,这个投影机是什么色轮啊?几种颜色?

色轮我记得是五色,型号尺寸得等我下次拆告诉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色轮我记得是五色,型号尺寸得等我下次拆告诉你

这个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色轮我记得是五色,型号尺寸得等我下次拆告诉你

灯泡拆下来拍几张照片看看有没有问题,发白啊,变形啊这些。没有的话,还熄灯,估计得找维修投影机的看看了。你这个故障挺奇怪的

网友(2024-07-09):
里面电容电阻脱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