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建议大家使用硬盘底座这种东西。

楼主(2021-10-26):
这几年喜欢下电影,下音乐CD,对大容量机械硬盘需求也越来越大。使用多了,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硬盘数据通过各种硬盘底座拷贝数据后,硬盘特别容易出问题,换了淘宝上好几家品牌的底座,基本都有毁硬盘的想象。
尤其是orico这个牌子,基本上和毁硬盘可以划等号,没有一块硬盘不被这货吃了。

网友:
我买了仨。。。。。用于存储小电影之类的。。。。。。。。。

网友A:
手里好几块老硬盘,500G的,我还寻思弄个硬盘座那,易驱线咋样呢?

网友:
网上随便一搜,还真是的,这东西对硬盘伤害很大,硬盘搞坏,数据丢失

网友B:
毁硬盘多半是供电电源功率不够
或者使用中振动

网友:
我有个优越者的,也不算是硬盘座,有点像硬盘盒那种。就开关坏了,修好了用也还行吧,但用的时间比较短,就拿来备份资料的时候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好几块老硬盘,500G的,我还寻思弄个硬盘座那,易驱线咋样呢?

现在硬盘还是直接挂台式机比较保险,我用硬盘座搞坏了10多块大容量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毁硬盘多半是供电电源功率不够
或者使用中振动

一般使用很少震动的。也排除电源问题了,我之前用sony的正品12V电源,纹波很小,而且功率也足够,但还是把硬盘搞坏了。还是硬盘座本身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有两个,一个插拔那种,一个是拆装式的,都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很少震动的。也排除电源问题了,我之前用sony的正品12V电源,纹波很小,而且功率也足够,但还是 ...

难道是硬盘座上的芯片向硬盘发出的信号有问题,把硬盘搞坏了?

网友:
还好没有买新的,以前买了个IDE的用起来很不好用,现在都在吃灰,还是直接挂到机子上安全

网友:
有两个硬盘底座,用于复制文件到仓库盘,12V5A的单独供电,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
备份进去时才通电,目前硬盘无损伤。

网友:
感觉还是电源问题比较大

网友C:
楼主,你说的硬盘底座,是什么原因损坏硬盘呢?其实市面上卖的移动硬盘也是一个3.5寸的硬盘加上一个插座,只是带USB接口,可以连接电脑而已,这种也会坏硬盘吗?

网友:
大部份是电源问题,一部份是插拔不稳定。

网友:
首先你要考虑你硬盘是否本来就有问题
然后考虑电源
硬盘座便宜的基本都是公版方案,公版方案差是差了点但还是能用
如果追求稳定那就买NAS
机箱用炸弹电源也不见得好到哪去

网友:
几年前我台式机一年坏了7块3T硬盘,电源,主板,数据线。啥都换了也没解决。最后无意间换了自己压接的镀金STAT电源线就没发生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硬盘底座,是什么原因损坏硬盘呢?其实市面上卖的移动硬盘也是一个3.5寸的硬盘加上一个插座, ...

就是这种,特别容易坏硬盘,你百度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是电源线拉的太长了,电阻有点大,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