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转SATA问题

楼主(2021-10-26):
1、用2.5寸硬盘改的,加12V电源,如果数据线质量差的(5V 从USB线中过来有可能供电不很稳定),大文件读写,很容易死了,或掉盘。
2、然后改了5V 和12V 都用电源先给硬盘供电,再接数据线到电脑就是不识别了,还以为硬盘坏了。
3、我也不知道,这USB转 sata 芯片提前先供上5V , 再插USB线到电脑就是不识别,应该是芯片一上电就检测是否连的USB,没连就认为是坏的,这时再插电脑USB也不识别硬盘了(然后有时有盘符,还是提示要不要格式化,有的直接就是没反应),搞的我以为硬盘都坏了,
4、然后拆下硬盘来,再用SATA连电脑又是正常的,吓死了,然后就是硬盘有,红色的记录,CRC错误,还有BE 气流温度 报错,晕死了。

用2.5寸硬盘盒改风险大啊。各种没反应,有时一插,就提示要不要格式化硬盘,吓人,这么大的3T,2T,几个硬盘,差点搞报废了。

网友A:
你就不能买个3.5的硬盘盒么?电源也带了

网友B:
2.5的盘有用12V的吗  你用个2A以上的手机充电器就足够用了  我自己用的USB3.0转SATA就没用过外接电源(当然3.5的另算)如果供电不足我用的转接线上还有个USB辅助供电借口 两个一起插上就吧可能不够用

网友:
如果你还是想用外接电源的话 做一个双路开关 USB和外接的电源全走开关过

网友:
2.5"不需要12V,5V电源电流不够就换个好点的5V电源,12V恐怕会烧电路~~~

网友C:
我用jms576的2.5硬盘盒改了一个,直接在电源接口上对应针脚加12v电源
连接电脑前12v先加电。非常稳定,连接各种3.5大硬盘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对了,12v2A的电源都不一定好,最好5A的,稳

网友D:
为了买到便宜的10T硬盘和8T硬盘,我买了好多外置3.5寸移动硬盘,拆了,硬盘放入NAS,剩下的SATA到USB3转接口,很好用很稳定,用来做树莓派下载机USB转接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买到便宜的10T硬盘和8T硬盘,我买了好多外置3.5寸移动硬盘,拆了,硬盘放入NAS,剩下的SATA到USB3转接 ...

我也是买了2个6T的,现在多的2个2T 和  2个 4T  想组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买个3.5的硬盘盒么?电源也带了

一个硬盘盒接好了不动也没什么问题,现在我多的2个2T 和  2个 4T  想组合起来,供电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的盘有用12V的吗  你用个2A以上的手机充电器就足够用了  我自己用的USB3.0转SATA就没用过外接电源(当然3 ...

测了了一下,我的是VL711S 芯片 5V 供电平时快500ma了,一考数据,有时会死了,12V 工作时快1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jms576的2.5硬盘盒改了一个,直接在电源接口上对应针脚加12v电源
连接电脑前12v先加电。非常稳定,连接 ...

是的,可能每个芯片和硬盘功耗不一样,测了了一下,我的是VL711S 芯片  3T老硬盘 5V 供电平时快500ma了,一考数据,有时会死了,12V 工作时快1A了。

网友:
用H1改了个2.0座,断开原5V供电,连接数据线后,电脑认了移动接口,再通12V5V供电,大小硬盘都能认。

网友E:
先插usb,再插12v。我的好用

网友:
弄个5伏模块,切断usb线得5伏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插usb,再插12v。我的好用

自己搞的,好用就好,可能有些芯片不一样,5V先上电,有此有问题

网友(2021-12-21):
以前的硬盘盒都有3.5 DC口、大板、全铝合金,后来的节省成本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