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次拆解支付宝盒Paybox L1 改装无线充电部分。

楼主(2021-10-26):
两年前,2019年拆解过支付宝盒Paybox L1 ,使用两年下来的体验总的来说满意,播报声音超大,一直用的都是最小音量档,声音都嫌大。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两天不充电就没电了,因为这个支付宝盒会因为不同的人收款会三个地点来回拿着用,每次都想不起来充电,正好以前有个旧的OPPO手机改过无线充电,但那个手机太老了已经闲置四年了,想着正好把无线充电部分拆下来改到支付宝盒Paybox L1上面来,这样改过以后 每个人用过之后都直接放在无线充电上就行,不会因为随手一放懒的插充电线等第二天收款时才发现没电的问题了。放在指定位置没问题,主要有时候忙着就是随手一放,就是懒插根充电线那一下。想着说干就干。因为之前有过拆机经验,所以这次改造非常顺利,不到半小就搞定了,反而发这个贴子再拍照 再给图片配文字花的时间超过了半小时,发贴比改装还费时费力   此贴就是一个改造的乐趣也不是插线不行。主要我这个无线充电底座是大容量充电宝改的,就是说发射部分也是无线的。

废话不多说,因为改装不难,直接上图,将一些说明文字直接放在图里,小伙伴感兴趣的直接看图就行。也可以参照两年前的拆解贴子支付宝盒的拆解图

网友A:
直接插电用得了。无线充电也得放上面才能充

网友B:
看来这个玩意功耗挺大,两天充一次电。使用无线充电虽然是方便了点但还是要隔三差五充电。不妨直接改直插供电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电用得了。无线充电也得放上面才能充

底座不用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玩意功耗挺大,两天充一次电。使用无线充电虽然是方便了点但还是要隔三差五充电。不妨直接改直插供 ...

每天下班都会放回充电位置,如果是有线插充的话,人会懒的插线或者临时随手一放过会一忙就忘记插线

网友:
有没有尝试烧程序改蓝牙音箱?GPIO0就是那个跳线帽,串口我接了那4个没焊接的,可以打印信息。但是不能烧程序。反面的rx和tx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2023-06-24):
不插电从哪来的电?

网友C:
就算是充电宝改的,充电宝也要充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充电宝改的,充电宝也要充电呀

我自制的太阳能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