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抽油烟机污渍难清理?四个小技巧快速搞定

楼主(2021-10-26):
家里的油烟机变得油乎乎……想一想上次清理是什么时候油烟机用久了内外污垢非常多而且很难清洗干净!可不是简单擦擦就完事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快速轻松搞定?
长期不清洗,危害这么多
1、降低吸烟效果
油烟机叶轮积污,会堵塞叶槽,降低油烟机吸烟的效果。
2、腐蚀油烟机
长期积累在油烟机中的油污,会发生氧化形成酸性物质,腐蚀油烟机内部,造成生锈。
3、影响电机寿命
油烟机风机叶轮、机壁机底积油过多,增加电机负荷,会减少电机使用寿命。

一、这些清洗误区,你中招了吗?
Q1:油烟机一年洗一次就够了吗?
准确来说,油烟机的清洗频次需要根据使用频率来定。
(油烟机清洗周期小提示):
外壳、油网表面建议每周擦洗一次;油网3个月拆下来清洗1次;油杯满三分之二时,应及时清理防止溢出;
每年由专业人员深度清洗一次。
Q2:油烟机会滋生细菌吗?
当然!常温下细菌滋生与繁殖的速度很快,而厨下产生的蒸汽到达油烟机后的温度,已经无法杀死细菌。所以油烟机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会积累油污,还会滋生细菌。
Q3:油烟机擦擦表面就可以吗?
油烟机的表面油污只是污渍的冰山一角,真正脏的是内部,如机内风扇、涡轮、电机、回油槽等,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会滞留和滋生细菌,如果只是单纯的清洗外部是治标不治本。
二、油烟机居家清洗,四招搞定!
1、外 壳
(利用余温擦拭)
每次做完饭后,趁着油烟机尚有余热,用抹布把表面油渍擦拭一遍。油渍一般在温热的状态下是很容易清洗的,如果每天坚持打理,家里的油烟机会保持干净如初。
(吹风机加热法)
瓶贴一旦粘在瓶子上,就会黏糊,很难彻底去掉。但是如果用吹风机热风吹20秒左右,再用湿抹布就能轻松擦掉了。油烟机上面长期积累的油污和瓶贴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用这种方法清理油烟机上的顽固性油渍也十分有效。同时,可以用湿抹布蘸取一些洗洁精,这样事半功倍。
2、油 杯
油杯每次清洗都会油腻粘手,非常难清洗。其实,我们可以用保鲜膜贴满油杯内侧,这样每次只需要换掉保鲜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方便。
3、滤 油 网
将滤油网取下来,放入温热的水中(60℃以上),水中加入中性洗涤剂,浸泡一会儿后用硬度适中的毛刷蘸水刷洗滤网表面,直到油污去除后再清洗一遍,待水分晾干或用毛巾擦干即可。
4、叶 轮
取下油杯后,拧下油网螺钉取下油网,顺时针选下螺母,抓住叶轮轴套向外拉动,可取下叶轮清洗。清洗时注意,不要用钢丝球等硬物擦洗,应戴着橡胶手套进行操作。
三、油烟机清洗注意事项
1、清洗油烟机时,必须先关掉电源!同时尽量不要用尖锐的硬物来清洁,比如钢丝球、水果刀等,避免损坏油烟机表面。
2、使用清洁液时,一定提前看清楚勾兑比例和操作要求,以免溶度太强腐蚀机体。
3、拆卸油烟机内部时,尽量提前看说明书或者咨询相关专业人员,以免拆卸和安装出现问题。
文字来源:http://www.youdeledq.com/news5.html

网友:
没啥技巧,就是要经常打扫清洁,你要是三五年才一次哪当然难打理了

网友:
我用机头水清洗,每次一小瓶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