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日电动车48v 12A 充电器 各位师傅帮忙看看R27是不是电阻

楼主(2021-10-26):
      我是小白,但喜欢自己修理,新日电动车48v 12A 充电器不通电,拆机发现R27 处一个电子元件坏了,可能拆机时坏的元件掉了,也不知道,请教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是不是电阻,要用什么规格的?谢谢了

网友:
这样猜我是猜不出来,至少翻过来看看这电阻是哪里连接哪里的,再看看那个8脚IC的型号。

网友A:
高压端的ic是3842吧?是的话,网上找图纸。其它芯片的也可以找对应的图纸。成熟的电路,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端的ic是3842吧?是的话,网上找图纸。其它芯片的也可以找对应的图纸。成熟的电路,原理大同小异。 ...

抢着我说的。

网友:
其实不用翻过来,或者看ic,猜就是限流电阻,90%是0.1欧3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