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车载终端上的天线能当收音机天线用吗

楼主(2021-10-26):
大货车上拆下来的gps车载终端上的天线,能给车载收音机当天线用吗

网友:
可以试试,反正没什么坏处

网友:
不能,GPS只响应1.5G多一小段的频段,没有收音机在这段工作;
如果有声音,也是因为阻抗匹配失败等原因,馈线外皮起到的作用

网友:
收音机是根线就行。车机的收音机可以加信号放大器

网友:
波段不一样,玩个球。

GPS波段1.2到1.6GHZ的,收音机是76MHZ到108MHZ的,朝十几倍,波长也差十几倍,天线长度也差十几倍。

网友:
天线接口也不同,如有相同是可以直接用的,只是增益很一般。

网友:
应该不能吧,毕竟频段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