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松下吸顶灯HH-LA1630CB,顺便做个专用烙铁更换灯珠

楼主(2021-10-26):
三年前买的松下吸顶灯坏了,开灯只有微微亮光。

查了一下,是三年质保,注明是 2021-10-23之前。
赶紧申请保修,结果是:
订单完成时间 2018-10-22 12:00:37
维修单提交时间 2021-10-22 19:04:10
出保修期7个小时,报松下维修需要自费,估计便宜不了,购买一个新灯的钱了。

先拆开,检查灯珠是2835 1W 6V 的,外观看不出问题,没有常见的黑点,用5V直流电逐个测试,有一个不亮。

灯很简单,看图片。

灯板背面不是铝基板,在用PTC加热时板子背面都变色了,有灯珠的正面烧黄了。

没有热风枪,自己做个工具,用60W电烙铁,插上一截毛衣针,材质是铝的,不会粘锡。

把毛衣针与灯板接触的面磨平,可以加大导热面积。

网上买的灯珠今天到了。4.5元50个。

很顺利的把灯珠焊上了。PTC把板子正面烧黄了。

结束。

网友A:
謝謝分享  松下后出的小灯板太垃圾了。。。。。

以前一般都驱动坏!  现在灯珠先死了。。。。。。。。。。。

网友:
这个工具可以,拆灯珠专用烙铁头

网友:
电路板质量不行,灯板也行。就一个牌子是值钱的。

网友:
这板子真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松下后出的小灯板太垃圾了。。。。。

以前一般都驱动坏!  现在灯珠先死了。。。。。。。。 ...

难怪了

网友:
工具多少钱,我重点只看到了工具

网友:
连块铝板都舍不得,这灯柱就是被焖坏的。。。

网友B:
这么准的,寿命算得够好的,刚刚出保就坏。
松下这些低端货就剩个灯罩有竞争力了。

网友:
这灯是19W的,我17年5月某东买了四盏,优惠券用下来单价58元,和楼主一模一样,现在还在服役中,其实16年之前的老版本做工好些。

网友:
相对国产品牌来说品牌溢价相对来说高一些。

网友:
自己打个铝基板替换吧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的

这种N串1并的灯珠,如果有一颗灯珠损坏了,就直接把损坏的灯珠,短路起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前提是LED驱动电源没有损坏

这种工作几年的老家伙灯具,建议最好降低一点输出电流,让灯珠电流小一点,发热也会小,

寿命会更长

网友D:
6V的灯珠为啥可以用5v电源点亮

网友:
这波操作神了,,焊接神器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6V的灯珠为啥可以用5v电源点亮

因为二极管的指数非线性,5V时If并不为0

网友:
好,简单的工具,一样 办事,好。
实测灯LED 电流 多少哦?可以并LED  降流  更安全!
加 背衬金属板 散热,利于长时间 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6V的灯珠为啥可以用5v电源点亮

问得好如果不是 内部多串 高电压LED ,一般单节锂电池 也可以 加限流电阻 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的

这种N串1并的灯珠,如果有一颗灯珠损坏了,就直接把损坏的灯珠,短路起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家都买的小米的灯,上墙前统一拆开在基板与五金外壳之间加涂一圈导热凝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准的,寿命算得够好的,刚刚出保就坏。
松下这些低端货就剩个灯罩有竞争力了。 ...

他家的灯罩不会发黄,变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