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银丝在焊锡中的溶解

楼主(2021-10-26):
手里一段银丝,不知是否能溶到焊锡里,于是就试了一下。找了一个小酒盅(瓷的)当坩埚,一团焊锡,从锡条上熔下来的,一个白菜T12,头子是从坛友那搞活动拍的。过程是用烙铁头把焊锡融化,不停地搅拌,银丝会慢慢溶到焊锡里,5-10分钟左右吧,基本完全溶解了。下面上图

网友A:
银的熔化温度是960多度,你的烙铁温度达不到的;如果真的熔化了,那说明你是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的熔化温度是960多度,你的烙铁温度达不到的;如果真的熔化了,那说明你是高人。 ...

说得撸主的心里拔凉拔凉的...

网友:
你确定是银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的熔化温度是960多度,你的烙铁温度达不到的;如果真的熔化了,那说明你是高人。 ...

铜的熔化温度过千度, 紫铜的烙铁头在熔锡里一样会溶解

请注意楼主的概念错了, 银是溶解在液态锡铅合金里, 而不是熔化了

再举个栗子, 盐能溶于水, 和盐的熔化温度有毛线关系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银铜在高温锡里会发生络合反应逐渐溶解,注意看是“溶解”不是“融解”

网友:
相似相溶啊,银和锡形成了合金,通常来说,合金的熔点低于任何一个组成合金的元素

网友:
可能只是银丝被包住了,要么银时假的吧

网友B:
是产生了化学反应吧,并不是融化了

网友:
只是银条包住在焊锡了,就像倒水进去水把银条盖住,能说是你的水溶解银吗

楼主:
“银丝” 是个铂温度探头(我觉的是)上裁下来的,我百度了一下,认为是银丝,原因是氧化层是黑色的,在燃气灶上烧后变成白色。可以参见我的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107-1-1.html

网友:
     坛友文化素质都不错,确实不是融化,顶多就是溶化,比如盐熔点八百多度,却可以溶解在常温的水里

网友C:
可以的,金也可以溶到液态锡里面。因为不常见,所以许多人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金也可以溶到液态锡里面。因为不常见,所以许多人不知道。

对的,汞锡齐常温下也能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产生了化学反应吧,并不是融化了

没有化学反应,就是溶解在锡里面了,成合金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做出来的焊锡就是含银焊锡了?

网友:
那融入和融化怎么分别呢

网友:
黄金能溶解在水银里,这也是提炼黄金的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做出来的焊锡就是含银焊锡了?

没错,这就是含银焊锡

液态金属几乎可以溶解所有的金属,而且由于这种被溶解的金属不会产生表面氧化膜,所以活性超级好

搜一下锌汞齐,看看被溶解的锌能有啥好玩的地方,这是一般的锌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