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闲置4颗9UDK,DIY一块PS3110的固态

楼主(2021-10-26):
闲置4颗9UDK

272脚的,一直没有合适的主控板上。今天把他用了,上PS3110,主控板如下。

这是一块主控挂掉的主控板,一会儿拆东墙补西墙,拆一个好的主控换上。

说起来,感觉自己有点吃饱撑着了,因为这4颗9UDK就是从同样的板子上拆下来的(东芝Q300),当然不是这块,拆下来的板子已经挪做他用了。

如今再把颗粒焊回去,让它找一找家的感觉

先修板

献祭的主控板,从这个板子上拆主控。

拆掉坏主控

换上好主控。

焊盘清理干净。

颗粒植锡。

4颗一起焊上。

为了方便短接开卡,做了点小动作

在短接点上,焊上了个按压开关,这样短接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一切准备就绪,短接上机开卡。
先检测一下ce是否完整

4颗4ce,共16个ce没问题。

这是东莞19nm的2D TLC颗粒,固件要用11.x的版本。

已经用11.3的bin生成了固件升级程序,直接运行。

程序最终定格在30%的进度,并报错not successfully running on Normal Code Now,到这里,其实固件已经写进去了。但重新插拔后,会显示一下无容量的盘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步神仙操作,就是用S10的repair工具repair一下。

repair成功,重新插拔。

SMART正常显示。

测个速

蜜之跑分。

打完收工。

放二奶机跑系统了。

网友:
用这种操作能直接开清空颗粒的SSD?

网友:
厉害,神仙操作不用硬件了

网友:
可以嘛 SMART名称都改好了 怎么改的可以支持这么长得名称

网友:
:lol:3110当然可以全新颗粒刷固件,SMART也是可以自己写入的,甚至还可以自定义容量,,我贴了两颗1JFK就自定义容量开到500G,可以跑满SATA接口

网友:
有两个一样的120G,等有空拼个240试试

网友:
大神的教程,肯定要顶!!!

网友A:
你居然把我推荐给你的名人堂。。。给拆了。。。。。。

网友B:
东莞19NM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莞19NM是什么东东

东芝吧,楼主打五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把我推荐给你的名人堂。。。给拆了。。。。。。

有了主控再补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莞19NM是什么东东

“莞式”颗粒

10楼真相了

网友:
一直就没见过3110的2T 64CE到底用什么颗粒,这个主控算是最强MLC的SATA主控了(能DIY开卡的)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呢?难道楼主研究出什么不一样的功能出来了?

网友:
东芝Q300名称怎么改?

网友:
用winhex打开repair工具,是看到有一块文本段有型号在里面,改掉应该也可以,但是长度不能超过原来的,可是我就想改个更长的

网友:
改掉 成功了  谢谢老哥

网友C(2021-12-08):
请教楼主,这个短接点,从短接通电,到运行软件结束,都必须处于短接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短接点,从短接通电,到运行软件结束,都必须处于短接状态吗? ...

识别了PS3110就可以拿下短接

网友:
Phison] 闲置4颗9UDK,DIY一块PS3110的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