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胶枪改装

楼主(2021-10-26):
30买了个锂电胶枪 还挺好用 预热太慢了 就12w 自己有闲置的一节三星35e电池 本想拆开换的 看到这个造型 得 弄不了 锡焊跟电焊机都属于我完全不会的。。
有没有哪个大神闲得慌可以帮我改装着玩 上次发帖还有人说可以换好的什么ptc发热片?
材料费快递费都可以出 应该没多钱吧。。
改电池 充电口改个c口
ptc换个24v? 这方面真不懂 虚心求教
话说为啥18650不管是单电池还是电池组为什么不能做成电池仓式的方便换呢

网友:
热的慢可以买个一样大小的,两个加热片贴一块,功率增加一倍

网友A:
我买的两个锂电胶枪都是150元了,没想到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B:
一节电池比整机值钱

网友:
我的几块钱的充电胶枪,每次启动我都是连着电源线启动,化胶后才成为无线胶枪,你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两个锂电胶枪都是150元了,没想到有这么便宜的

家里有矿啊。这种锂电胶枪30元我都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电池比整机值钱

嘿嘿 之前剩下的

网友:
加热功率太小,预热时间太长,温度也不够高,大部分电能都白白浪费掉了,所以这种一节电池的胶枪使用效果不好。看到耐力澳还出了一种用4节5号电池的胶枪,还便宜,有不少人放两节14500锂电池,预热时间大大缩短,效果好很多。

网友:
9.9的富格不是差不多吗?
30是土豪了

网友:
我一直还以为胶枪只有220伏插电用的。

网友C:
将就用吧,等你改完会发现,改了也是吃灰!前段时间我改了两个,一个用的ptc,一个用的烙铁发热芯。加电池盒,加升压板,加平衡充,加温度开关,加指示灯,加电压表头,......搞到最后,发现慢就慢点呗,废这些事儿干嘛

网友:
前阵子9.9买了一个,就是加热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就用吧,等你改完会发现,改了也是吃灰!前段时间我改了两个,一个用的ptc,一个用的烙铁发热芯。加电池 ...

要不要出 想要

网友C:
我可以拆开给你看,出就没必要了,丑得一批,9.9买的,出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拆开给你看,出就没必要了,丑得一批,9.9买的,出啥呀,

丑无所谓的呀 发个帖看看? 我实用党

网友:
搞个大功率发热丝绕上,搞个一键加速开关,直接怼电池上,预热时高功率加热,使用时原机功率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