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 n291二代第二次拆解,准备移植镜头模组

楼主(2021-10-26):
papago二代n291使用了几个月了,今天看镜头感觉镜头里面好像起雾了,但并没有影响成像质量,有强迫症的我开拆,准备用电吹风清一下,结果这记录仪的镜头模组居然是塑料的,塑料的不说调整螺纹也没有上胶固定!塑料的镜头模组长期受热可能焦距会变影响成像质量,刚好手头上有一个dod当年的旗舰机zs55g,由于时间原因,成像不好,我拆开后发现dod的镜头组是金属的,做工明显比291好的不知哪去了,我目前准备将dod的镜头组移到291上去,螺孔,位置貌似都对的上,难题是dod的金属镜头组用螺丝胶点死了,移过去如果焦距不对根本没法调,大神们支个招,怎么去除螺丝胶?另外看看291的这个ccd是不是sony imx291?主板上没标,白天成像感觉有些躁,颗粒感严重,晚上还好,换镜头组不知对成像有没有改善?

网友A:
吹风机加热来回拧 或 除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风机加热来回拧 或 除胶剂

好的明天试试看,最好是能松动,松不动的话就搞不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试试看,最好是能松动,松不动的话就搞不成了

网上有很多M12单板机金属镜头座可选,选螺丝孔距适配楼主规格,找厚实点塑料镜头座也可以。我加热改过好几个运动相机镜头没啥事,有的实在不行换镜头座。无畸变和低畸变镜头,优点广角没鱼眼失真,缺点有树脂透镜容易过热变形模糊,价格比普通鱼眼镜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M12单板机金属镜头座可选,选螺丝孔距适配楼主规格,找厚实点塑料镜头座也可以。我加热改过好 ...

昨天在某宝上查了,全部是塑料的材质的,是不是我关键字给的不对?

楼主:
继续,dod的金属镜头模组已拆下来,用手钳已将调整螺纹拧松,但金属镜头比原塑胶的模组大一个mm,螺丝只能上一个,而且边缘会碰到电路板上的贴片,现在对策是用刀小心的切掉部分金属,减小尺寸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金属镜头组打磨好了,也顺利的和ccd主板安装到了一起,但是由于金属镜头座尺寸比塑料的的大,导致无法固定在机身上,要么继续磨镜头座,要么把那几个boss柱剪掉,明天先看看换过镜头后画面有没有改善,如果没什么改变准备复原,另外帮忙看看我这个塑料镜头里面是什么,我记得买的时候里面不是那样的,但好像又没怎么影响成像

网友C:
我用一百多的杂牌,只录像无其它功能感觉效果挺好。这些贵的没买过,真不知道效果是否值得花这个差价

楼主:
来继续报告一下,移植镜头宣告失败,我在b站上找了dod lw400的视频看了一下,这个机器的配置也是sony inx291传感器,那机器配的镜头应该比我这个好,但画面感觉和我这个一样没多大区别,再加上最近手头紧,弄坏了没钱买新的,又把原装的塑料镜头装回去了,调了一下焦先凑合着用吧,等手头宽裕点到时换s36 4k  d5或mini5,全文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一百多的杂牌,只录像无其它功能感觉效果挺好。这些贵的没买过,真不知道效果是否值得花这个差价 ...

只要稳定性好不漏录就好,好的记录仪自驾游时可以拍一些风景留存也是极好的。

网友D(2022-02-16):
我才用一年就坏了,没见有螺丝,怎么打开机盖?在线等

楼主(2022-06-02):
引用 网友D:
我才用一年就坏了,没见有螺丝,怎么打开机盖?在线等

这个机器外壳没螺丝,直接扣开

网友(2023-06-23):
我这个镜头组是金属的.怪了.你的版本是什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4812417

网友:
感觉这个品牌质量一般,之前买过一个,型号忘了,外观像老式CRT显示器那个样子,一年多就坏了。

网友:
里面就是个USB摄像头,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