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探索SM3267AE的极限速度

楼主(2021-10-26):
无奈大神出品的盘,三星UFS NAND转接做的,颗粒型号KLUBG4G1BD,等同于K9HFGY8S5D
4CE 16nm,闲来无事想到328x能超频,那326x应该l也行(
找到了下面这篇帖子,楼主用的是IM的颗粒,参数设的二十多,读写提升大概2:1
找到dbf文件内发现原来就是1F,改25提升不明显,遂往上尝试(
从FF,9F,50,3F,39,3A这个顺序尝试,最终发现,改的过高会只剩2.0速度,过低又不明显,39为最合适的参数
原读写仅为150/100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337-1-1.html

网友A:
下次看看3268+闪迪MLC能不能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看看3268+闪迪MLC能不能超

我倒是有个3268+三星,还没试过
等大佬探路!

网友:
3267也可以这么快速度

网友:
用这方法,让我的3267ae+nw654从读写110/60,提速到了200/75,默认是19,试了29,39,39无法格式化,然后不断调整,降到32后速度能保持在200/75了,跑圈3圈没问题

楼主:
换了村田好亿点的电感(1元1片),继续测试
结果如下....
39最好,3A都上不去.....白花钱了

网友B:
关键是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稳不稳

稳,跑圈多次,均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看看3268+闪迪MLC能不能超

3268+Samsung 14nm 2D MLC
超成功了,方法跟3267一模一样
参数2F

楼主:
LDGY8S1E 2CE的三星+3268 三星还是牛皮的

网友:
有这速度。。3281又该扔了

网友(2023-03-03):
好芯片  加  好技术

网友:
我的SM3267AE盘颗粒是英特尔 29F32B2ALCMG2,按楼主提供链接的方法1F改到32,读速度从120MB/S提升到165MB/S,再高不敢上了。

网友(2023-09-09):
我做过两个nw435的,速度也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