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记录一次耗时1周的希捷硬盘UNCR数据错误修复过程

楼主(2021-10-26):
情况是这样的,希捷2TB移动硬盘拷贝数据 总是复制错误, CRC循环冗余错误 ,需要修复一下;
2021.10.19 先用工具检测一下, 维多利亚工具不错,先检测一下,发现10个坏道;

然后尝试修复,能修复个别几个坏道。
用HD tune再扫描一次,发现坏道了;很难彻底修复的;
确认 第三方工具没有办法彻底修复;
在seagate希捷官网 下载DOS版本的sea tools 进行原厂修复;
发现好玩的问题, 希捷原厂的移动硬盘拆开发现里面是samsung三星硬盘。
安装到笔记本的电脑里面,用老毛桃启动,加载seatools ,发现BIOS 里面有硬盘,但是老毛钱启动seatools后无法扫描到硬盘;
思前想后,觉得是 SATA模式有问题, 把SATA的模式修改成兼容模式,不要用ACHI模式,果然再次启动能识别了;

接下来用原厂工具扫描,耗时15小时。能够发现很多坏道的;
长检测在修复后 ,通过了检测;估计是修复了;
再次进行测试;
用seatools进行数据擦除;
擦除后再次通过了原厂的短检测;
然后用HDtune进行检测,确认没有坏道了,真的修复了,不错了。

网友:
没必要用官方工具,用Victoria或HDTune全盘写入就可以消灭大部分逻辑坏道。

不过你这个大时延磁道还是很多,只是暂时恢复读写,会复发的。

网友:
磁盘坏道我觉得修复只是表象,基本还会再发。

楼主:
我们拭目以待,我打赌 1年不会发作 复发的

网友:
加到P表永不复发

网友:
可以  楼主持续报道一下,看看希捷官方工具能否修复的好一点。

网友:
我也觉得这些坏道会复发的,感觉上这盘工作不是很保险了

网友:
以前我一个500G的希捷盘也这么修复过,后来只做备份用,不要长期通电运行,现在良好。

好像叠瓦盘容易坏??

网友:
我用虚拟机运行Seatools for dos不能运行

网友:
Victoria好用的破解版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西数可以用Seatools这个软件么?西数被希捷收购了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MHDD扫描,然后屏蔽,完事

网友:
手上有好几个3T盘,扔那好几年了没管

网友:
修复后的磁盘感觉不经用呀,之前修过几个,都是没多久,新坏道就又出来了...不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