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音箱喇叭的磁铁掉了,怎么修?

楼主(2021-10-26):
如图,音箱被摔了,声音非常小,拆开看看,发现磁铁掉落了,这个情况怎么办?

直接扣上,声音发劈,是不是要换喇叭?

网友:
可以修好,给喇叭外壳粘纸盆处均匀加热,用一把小刀就可将纸盆剥离,然后再用起子把弹簧板与纸盆、音圈粘接处轻轻撬开,最后用烙铁从接线桩上焊下音圈上线,即可将纸盆、 音圈完整地拆下。然后给磁铁涂上AB胶,归位…………

网友A:
擦圈了,扣磁铁时反复调整位置,和音圈同心就好了,我才这样修了一个。最后调好后用立得宝之类的强力胶固定住磁铁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圈了,扣磁铁时反复调整位置,和音圈同心就好了,我才这样修了一个。最后调好后用立得宝之类的强力胶固定 ...

旋转磁铁到什么位置音质最好呢?有一个范围,听不出来太多区别

网友:
图在哪儿呢?

楼主:
上图了,感觉现在差不多了,声音有时候有一点劈。

网友:
音圈要处于磁隙中间,四周不要擦圈就最好了,自己感觉。

网友:
2楼方法靠谱。
取下音圈后用铝片塞进磁隙中使芯柱居中,施胶粘牢磁铁后再粘放入音圈,音圈与芯柱间插硬纸片定位再粘住音圈才告修复,音圈没取下之前操作磁铁组件会夹坏音圈也定位不了。

网友:
中间偏心了可不行,要定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