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笔记本电脑,USB2接口和USB3接口,用U盘拷贝数据最高速度能多高

楼主(2021-10-26):
笔记本电脑,USB2接口和USB3接口,用U盘拷贝数据最高速度能多高?

网友A:
usb2.0最多40M,usb3.0最快能达到4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2.0最多40M,usb3.0最快能达到420M/S

哪个U盘能到420M/s?是不是需要ssd做的u盘?

网友:
USB2.0最好的优盘写入可以达到21MB/S,USB3.0的写入可以达到110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U盘能到420M/s?是不是需要ssd做的u盘?

平时经验,2.0的20多M,3.0的150多M。记忆中是这样。

网友:
U2        理论30-40M,大多U2 U盘达不到这个速度,30M顶天。
U3        450M(Win10),250M(Win7),实际拷贝速度通常限制于笔记本内部硬盘的速度,固态走U3速度跑不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U盘能到420M/s?是不是需要ssd做的u盘?

固态优盘咯

网友:
这要看你的U盘了
普通U盘怎么都快不了

网友:
u盘 如果是 接ssd主控的 基本写入能上350-380 mlc稳定
传统u盘 slc 能上200写入就不错了
读取能上290左右

网友:
sm3350+ufs 速度随便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