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2V电源模块能调高电压吗?明纬改的辅助电源模块

楼主(2021-10-26):
明纬改的辅助电源模块,改成0—100V后调大电流时啸叫而且开关管严重发热,想通过提高辅助电源电压到15∨以上来解决啸叫问题。我外接15V独立电源时调到10A以上没啸叫。诚望大佬们赐教!

网友A:
这种芯片型号擦掉了,也没有光耦,应该是原边反馈。你铜箔面也没拍出来,改是肯定可以改高。一是通过更改反馈,怕弄错的话,就简单粗暴用第二种方法,在变压器上再穿几圈,和次级串联起来,对换加绕的几圈的二头测试方向。但这种看起来质量不太好,不建议用这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型号擦掉了,也没有光耦,应该是原边反馈。你铜箔面也没拍出来,改是肯定可以改高。一是通过更改反 ...

多谢您的提醒用多绕副边的方法!我明天试试。
反面没任何元件,八脚芯片123678脚都焊在一起接地的,查不到任何这方面芯片资料。
用其它模块体质又太大不好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提醒用多绕副边的方法!我明天试试。
反面没任何元件,八脚芯片123678脚都焊在一起接地的,查不 ...

我用的辅助电源,供你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9-42-1.html    829楼,
其中辅助电源是用的下面这这种改的电压:最好还是升到16V够了,再高怕这个小电源也不稳定。那层楼上说的改成19.68V,虽说也正常,但我其它的都是改成16V。体积本来就不大,又拆掉了220V整流部份,剪掉一些板子,就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辅助电源,供你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9-42-1.html    829楼,
其中辅助电源是 ...

铜箔面如下图没启动电阻,不知道怎么给它加反馈。
增加次级匝数我怕麻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辅助电源,供你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9-42-1.html    829楼,
其中辅助电源是 ...

这个辅助电源就这样

网友:
这种电路,当变压器窗口还有空隙的情况下,穿绕几圈线圈串联在次级来升高电压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怎么好象反馈和供电合用的,普通想改反馈来小范围调整输出电压,可能不行了。看来输出电压主要是受变压器绕组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芯片,怎么好象反馈和供电合用的,普通想改反馈来小范围调整输出电压,可能不行了。看来输出电压主 ...

昨晚瞎折腾接个12V假负载,在8.2Ω电阻接5脚端与地之间跨了个电位器,能调到15V以上。于是满心欢喜量了下阻值换上200Ω固定电阻开机……无输出!焊开一脚再強行接上……炸了,整流二极管击穿、跳闸,于是满屋漆黑一片……
估计是强行破保护惹的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瞎折腾接个12V假负载,在8.2Ω电阻接5脚端与地之间跨了个电位器,能调到15V以上。于是满心欢喜量了下 ...

你是强行降低这个芯片的供电电压和反馈,但应该是把8.2欧改大些试才好(因为无字芯片,没任何资料,不敢乱建议),你并联电阻把电压降低可能对变压器影响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强行降低这个芯片的供电电压和反馈,但应该是把8.2欧改大些试才好(因为无字芯片,没任何资料,不敢 ...

明天有空了按您说的再弄下,反正没事瞎折腾玩哈哈。另外这板子带个12V小电钻还打嗝,可能反馈处的电容有问题,输出电容我换大的了。网购了拆机12V2A的板子(4.5/4.5的)到了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瞎折腾接个12V假负载,在8.2Ω电阻接5脚端与地之间跨了个电位器,能调到15V以上。于是满心欢喜量了下 ...

再买一个把,基本上都能改电压,绝对不用改变压器。。。我实验了N多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瞎折腾接个12V假负载,在8.2Ω电阻接5脚端与地之间跨了个电位器,能调到15V以上。于是满心欢喜量了下 ...

有431,光耦的,非常容易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31,光耦的,非常容易改

多绕了3圈输出18V装机OK了,电流调10A以上无任何啸叫,功率管也微温。只是此电源确实垃圾,带个12V小电磨都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强行降低这个芯片的供电电压和反馈,但应该是把8.2欧改大些试才好(因为无字芯片,没任何资料,不敢 ...

多绕了3圈输出18V装机OK了,电流调10A以上无任何啸叫,功率管也微温。只是此电源确实垃圾,没有标称的12W功率,带个12V小电磨都打嗝,先用着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绕了3圈输出18V装机OK了,电流调10A以上无任何啸叫,功率管也微温。只是此电源确实垃圾,没有标称的12W ...

其实辅助电源,能在纯电阻负载下足额提供 500mA就可以了。 电磨什么的不好说,感性负载,启动时冲击电流也大。辅助电源电压高一点,系统是会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