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粗暴维修显示器

楼主(2021-10-26):
早就想维修了,闪屏太厉害,今天晚上有一丢丢时间,刚好买的配件也到了,拆了更换一下,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A:
难道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B:
换了个vga口?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驱动板坏了?

更换方式先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vga口?接触不良?

是换了驱动板,说不好是那的问题,目前先排除屏幕本身的问题。假设之前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C:
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呀,后盖这么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呀,后盖这么糙

标记是清华同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D:
应该是:今天配件到了,正好有一丢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今天配件到了,正好有一丢丢时间,

这话也是很对的
话说终于不闪屏了,下来有空了研究下 驱动板 哪里有问题。

网友E:
看怎么闪了。也不一定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没准是灯珠有问题,新板子驱动电压更高,适应范围更广而已。当然还是预祝你维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怎么闪了。也不一定就是驱动板的问题。没准是灯珠有问题,新板子驱动电压更高,适应范围更广而已。当然还 ...

水平线条闪烁,新的驱动板保修三个月,先试试看

网友F:
这是一造 还 是  二造 的知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造 还 是  二造 的知识点啊

眼神真好  是 一造 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