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个东成的锂电钻,请问,大半年不用。用的机会少,电池要如何保养?

楼主(2021-10-26):
买了个东成的锂电钻,请问,大半年不用。用的机会少,电池要如何保养?

一个月充一次电?要先用得只有2格电再充电?还是拿出来直接充电即可?

网友A:
理论上锂电最好半电存放,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一会儿就没电了,很不方便,所以不用纠结了,直接充满电,然后时不时拿出来摸摸、转转

网友:
充满放着就行了,用得不多的没事

网友:
用的频率这么少,那就别买锂电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锂电最好半电存放,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一会儿就没电了,很不方便,所以不用纠结了,直接充满电,然后时 ...

非常有道理我的两个电池一个13年的,一个14年的,直到现在还棒棒的。就是手痒的时候随手拿起来撸两把。。没电就冲满。

网友:
直接充满放着吧。半年左右上机转一转。然后充电就行。注意防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锂电最好半电存放,但是你要用的时候一会儿就没电了,很不方便,所以不用纠结了,直接充满电,然后时 ...

基本就是这个操作。没事就拿着空转听声音

网友:
对于使用频率极低且算不上工具控的来说,锂电工具确实不是首选。我平时倒是喜欢捣鼓些东西,锂电工具也有十几个了,但两年前安装洗手盆架需要在混凝土墙上打孔时,权衡再三最终还是买了把国产小品牌插电轻锤,就是考虑到在墙上打大孔的概率实在太低了,不知猴年马月才会有第二次机会(需要打小孔时另一把用了十多年的冲击钻完全可以应付),买个锂电锤的话还不够伺候它的。事实也证明,两年来虽然安装明装插座、浴室挂架什么的也打过好几次孔,但电锤这货愣是干着急根本没机会上场。

网友:
我一般是充满电然后用几次然后封存

网友:
充电的工具不常用的话还是买插电的吧放到电池报废 当然建议充大半的电存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还是要没机会 找机会 多用用 才是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