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freelace 耳机修整详录cm70

楼主(2021-10-26):
1. freelace耳机问题描述:
a.使用时间
大概一年半左右

b.使用方式
正常使用,听歌通话玩游戏,大概一周充一到两次电

c. 出现问题
突然在某次使用的时候,耳机听不到声音,手机蓝牙自动断开,后多次出现,需重新开机,有时候放好久才能再次开机

d.排查问题
1、联系华为线上客服:客服给出排查办法,将耳机左耳插到手机上识别确定其有电,通过手机查看耳机固件确认其升级到最新版本,无论开关机长按电源键直到红灯闪烁后白灯闪烁(重置系统,开机),正常听歌看是否会再现c中描述的问题【我的耳机操作完后,问题未解决】
2、去华为官方授权客户服务中心:本以为能检测出问题,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告诉我目前没有好的左耳或右耳替换试,只是帮我试了下跟我说确实会出现我描述的问题,基本听不过两首歌就要重新再开机,重新开机能继续听,循环往复,重置系统能用的时间长些。。。我还以为能检测出啥零件问题,是我想多了。。。然后售后小哥跟我说目前没有新的存货,也不能换,只能已经给我重置了系统,先拿回去用,实在不行换的话过几天有货调过来,目前这种情况应该直接整个换左耳就行了,左耳整边两百多叭。。。【还不如直接买副新的了,就这样耳机问题依然存在】
3、去万能的淘宝:反正靠官方修好,还不如换新耳机,所以就准备杠它,把左耳零器件一顿搜索,反正都要报废了,拆它!!!直觉加排除判断觉得电池出问题最大,电池型号HUA01

2. freelace耳机电池拆装(非有相关基础的人士此处劝退,建议换新):
a.需要工具
左耳线,耳机电池(型号HUA01),热风枪,焊锡丝,电烙铁

b.详细步骤
1、左耳线,没有按键的一边就是电池仓了,拆的就是电池仓,别的不用动;
2、热风抢,250度,对着如下图的两头吹个两分钟左右叭,左端直接扒拉开,右端需借点力扒拉开(当时就是不知道右边有卡以为跟左边一样,加高了温度吹结果硅胶吹的有点黑了。。。);

3、弄开之后不要用力拔,虽然这线抗拉扯能力稳的一批做工不赖,上图两端,左端可见一根扁平线和几根细花线,右端就是一根扁平线打了个结;
4、这个电池仓的内外部设计是着实很优秀了,仓外部的铝壳体是无缝的一体式,左侧无白色塑料卡口,全靠硅胶里的填充胶支撑,仓内两端灌满了填充胶(硬的一匹的那种);
5、我们就需要把左侧硅胶里面的填充胶,和仓内两端的填充胶取出(tip:可用镊子夹出,建议还是热风枪吹一下,硬夹还是有点伤,仓内两端别太久,里面是电池,还是得注意,填充胶要是一整块可留着叭,还原的时候融了用)
6、左侧填充胶取出后,硅胶是软的,可有较大形变,将其塞进一体的铝壳,慢慢将铝壳往左侧推(切不可用钝器,手慢慢推就行)
7、铝壳体推出到左侧后,就可以看到仓内部构造了,两端填充胶护着的里面,有块塑料磨砂支撑板,电池黏在支撑板上,还有个很小的焊接板卡在支撑板上,如图

8、到这就好办了,电池红黑线焊开,换新电池对着焊就成,小板上有一层膜,夹下来再焊

9、换完电池后,把支撑板怼上,还原,塞回铝壳体里
10、完了有胶的怼胶,没胶水的之前有整块的可试试热风机吹软了还原,当时我这个没考虑,所以最后没胶怼了,上的热熔胶+502,就不指望防水了

11、整完,开用未出现最开始的突然频繁断连问题,估计就蓝牙耳机都会有此类电池使用寿命问题,害,再换新整个好拆的,这次就到这了over,最后祝大伙一切顺利!!!

矣,啥时候能看到个能换电池的蓝牙耳机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爱瞎折腾的旺仔」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817242/article/details/118736155

网友(2022-01-31):
刘明,这耳机我也有一个,充电次数不超过10次,单元不大,低音轰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