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买的头灯

楼主(2021-10-26):
晚饭后去菜鸟驿站取个快递,前几天拼夕夕用红包后一块九买的头灯,一个小盒子

楼主:
拿出作案工具,开拆

楼主:
头带看起来不错,但有点短,装好戴头上有放最松才行(头围58cm),很轻便不压头

楼主:
按开关手感差,先远光还挺亮的,光斑小不圆且过渡不平滑,中央光斑偏蓝,山货灯的通病!再按近光,一大片光色还行,一块九还要什么自行车,就是几分钟后有点高热,准备拆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开关手感差,先远光还挺亮的,光斑小不圆且过渡不平滑,中央光斑偏蓝,山货灯的通病!再按近光,一大片光 ...

取出一小十字螺丝刀,细看做工真渣,一条大缝

楼主:
一端有磁铁可吸在钢铁上,倒不错

楼主:
拆开后,就这么点!灯珠用贴片电阻限流 ,聚光3欧散光1欧,无标18650电池没保护板,DC充电口直通电池,配的充电线直接USB输出5.2V,厂家心够大也不怕的炸了,还好我先拆了

楼主:
拆完了,后续得加上保护充电板,改灯电阻降下电流,留着晚上干小活用用

楼主:
最后爆光一下,各位看着办!

楼主:
爆一厂家,各位看好了

网友A:
关键时价格我有个破天的,都不知道怎么拆,没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时价格我有个破天的,都不知道怎么拆,没螺丝……

估计卡扣的,得小心撬开

网友:
神火的撸了两个,大约3块钱一个。

楼主:
把3欧电阻改串开关与正电池正极间,原地方找个1.5欧贴片换上,开久点不热了,亮度降了一点点,昨天夜里七点多骑个哈啰出去附荒地转一圈,远光效果差极了

网友B(2021-12-28):
你应该买这种,用起来方便,也才几元钱,回来直接把电池给他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买这种,用起来方便,也才几元钱,回来直接把电池给他换了

我觉得这种太凸了,不习惯

楼主:
远光镜片我用一千目的砂纸磨花了,光斑大有改善,没那么明显蓝斑了

楼主:
有空再找个3535自然白的灯珠换上,再看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再找个3535自然白的灯珠换上,再看下效果

就这个你还空了3535,我给你说的那个里面有充电管理,有恒流芯片,灯珠是xpe的,色温很舒服,况且一点都不凸,戴头上调角度非常轻松

楼主(2022-06-28):
剪了雪碧塑料瓶子,把塑料片修圆,并磨薄加入镜片内,光斑和发色好多了,蓝斑也没有了